想要图传遥控信号稳定怎么搭配

楼主(2021-07-19):
最近大疆天空端失控了两次,对高清图传有点害怕了。是不是该重回模拟图传,还是有别的增强信号的办法

网友:
大疆不是极限就十几公里吗,没啥法,习惯了大疆你回不去模拟的

网友:
飞远点,往楼里钻就不会失控了

网友:
头一回听说数字不如模拟的。

网友A:
大疆很多水军的,实际使用还是模拟爽

网友:
什么意思?你是说图传还有遥控器失控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疆很多水军的,实际使用还是模拟爽

你估计没用过数字图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疆很多水军的,实际使用还是模拟爽

大疆卡顿的地方模拟早没信号了,周围几个人一起飞,大疆一上电,模拟几乎都要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估计没用过数字图传

哈哈,我估计也是。用过高清就回不去了

网友:
模拟和数字我都用,5寸的花飞机用模拟,3寸圈圈机用天空端。模拟信号不好的时候就是雪花,大疆信号不好延迟就很高感觉就是一卡一卡的!但是大疆信号很猛干扰特厉害几个大疆的一起玩我用模拟基本上飞不了多远就干扰的没信号了。

网友D:
我现在就喜欢模拟,刚转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就喜欢模拟,刚转回来

模拟的图传和摄像头用的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疆卡顿的地方模拟早没信号了,周围几个人一起飞,大疆一上电,模拟几乎都要黑屏

反正我们的模拟不会,一般大疆先挂,特别飞水泥厂,大疆一卡就死翘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