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奇公爵 B60 双发螺旋桨客机装机记录

楼主(2021-07-19):
人在深圳,初到没有找到什么飞场,以至于把之前的两架飞机都出掉了,一架OS55两冲甲醇机,一架双发70涵道Su35

后来加上逛论坛、贴吧,在惠州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飞场,然后就萌生了重新搞一架飞机的冲动

然后就逛逛小黄鱼,看了虎门飞飞在出的这架飞机,没怎么犹豫,周末开车就去自提了,价格还可以,但是不得不说,这飞机由于设计比较久,有些地方在今天看来不是很方便、合理,但是没办法,买了就硬着头皮装下去吧,本想着从一开始就记录的,但是怕自己烂尾,最近快装完了,慢慢的把装机过程贴出来,就算是自己的一个记录和回忆

飞机5.13购入,买来基本上就开始在TB和小黄鱼上买各种配件,因为材质和涂装都要做,而且基本上都是空闲时间做做,所以一直折腾到现在

首先发个原机配置图

开工,水砂纸打磨去掉泡沫结合面和整机表面的脱模剂

粘结机身

由于白板机表面都是纹路,因为考虑后期自己喷漆做外观,所以选择用填眼灰抹平并打磨

部分电装到货

打磨好后上0.1的玻纤布+环氧,之前其实没有弄过,还是第一次,一开始调胶太多了,拿机身先来的,急急忙忙,有的地方没弄那么好,也没有吸胶的概念,后面机翼、垂平尾就好多了
不得不说,前期填眼灰,上玻纤环氧,再打磨是挺消耗时间的

木制板材粘结
之前的设计还都是层板做的主翼梁和尾翼梁,自己也想了想还能否改一下对插什么的,不好改装,还是维持原设计(其实也有点懒)

环氧固化之后还要重新补刮一层填眼灰,使外观尽量光滑

首次喷漆
一开始不知道去哪喷,后来想到4楼空中花园有个小角落人比较少,趁着大中午去喷的
经验:不能用塑料布垫着,漆有腐蚀性,把喷件和塑料有的地方黏上了,局部重新返工一下

第二次喷漆(底漆),这次是大件,机身、机翼一起

这张图片是喷好之后放在房间门口的,这个也是第一次在楼道里面喷的。因为住在高层,楼梯间没人走的,后面索性都在那里喷了(地面铺好了隔层)
底色白漆需要的量不少,色漆就少用很多了

舱盖遮盖,准备喷漆

机身喷漆+遮盖处理

看起来还不错,自己第一次弄
上面的纹路没有定制贴纸啥的,纯手工用遮盖带做的,而且两面还挺对称的
PS:喷漆的麻烦程度不输刷环氧,更甚之

安装铰链

主翼喷漆效果
主翼两端和机尾加了航灯

垂尾喷漆效果,仔细看还是没有那么精致,遮盖胶带是挺好的,但是由于自己心急,有的地方没有遮盖好,导致有的色块经常返工
对了,仿照真机,加了顶部红色防撞灯(遮盖住了)

主翼终于粘结在一起了
发现没有,主翼中部少了两块,那是我丢失的襟翼。上上周日喷好漆放在楼梯间,然后等我去看竟然没有了...没有了!!!我当时脑子都懵了,然后疯狂的找物业找公寓看监控,看了很久监控终于被我找到了,我前脚刚走,不到10分钟就被保洁大叔捡走了,这次就是没有立马拿回来就没了,因为这次是双面喷涂的,而且是个尾件,之前忘记搞了,刚铺了玻纤环氧和喷了底漆,喷了色漆,已经搞完了然鹅丢了...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也不能怪罪大叔,要怪就怪我自己吧,真的太巧了,后面自己还得找材料补一块
ps:这个泡沫机本来没有襟翼,只是做了轮廓,自己按照真机切下来准备安装的

满满的线束

未装平尾和引擎仓盖的样子
主要是测试一下起落架,原厂起落架真的不行,弹簧太软,飞机放上去就趴了。一是原来的起落架不是现在卡簧安装的,是拉铆钉的,没办法更换;二是质量不行,有的地方是塑料的,这机现在状态粗略秤了一下有2.4kg了,装机路上真的一堆坑,昨晚连夜定制的起落架

垃圾起落架

昨天还喷了桨叶,白色底漆+光油

定制贴纸(担心自己手扣的字不好看,而且是镂空字,拿来空白处喷漆的),说实话字体和真机还是有点差别,不过找了几家这样也就还可以了

未完待续,还在继续装机~

网友:
大工程啊啊

网友:
机身的线可以用油漆笔涂过去,也挺好看

网友:
可以可以,期待首飞

网友A:
看了楼主的作业贴我一脸严肃,但是看到丢失的襟翼还是笑了,为保安大叔的高效率点个赞!这个飞机有链接不,或者关键词,我也想整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作业贴我一脸严肃,但是看到丢失的襟翼还是笑了,为保安大叔的高效率点个赞!这个飞机有链接不, ...

已经没有了

网友A:
楼主,你这个配置图可以发一份给我么,看了你的作业贴,我好难得也找到一架,但是没有配件的。发一份配置图给我吧,我看看上什么设备。你的这个飞机打算上什么电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配置图可以发一份给我么,看了你的作业贴,我好难得也找到一架,但是没有配件的。发一份配置图 ...

电机:双天XM3548EA-8/920KV      电调:好盈60A      桨叶:三叶桨11X7     舵机:银燕17g      电池:4S 2200mAh

网友A:
舵机要17g么?12g的银燕金属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要17g么?12g的银燕金属行不行?

也可以哇,你要是没有表面处理这个过程,不会增重就可以了

楼主:
贴纸到了,喷漆,效果还是不错的,有着贴纸的手感,后面整个机身一喷光油就亮锃锃了

网友A:
好的谢谢,你机身做了玻璃钢覆盖不?看了下,好像除了机身,其他的你都做了玻璃钢覆盖。喷漆的话,白色打底漆,然后喷红色,最后上光油?飞机的底部你选择的什么颜色啊?好多地方不明白,所以特意请教下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你机身做了玻璃钢覆盖不?看了下,好像除了机身,其他的你都做了玻璃钢覆盖。喷漆的话,白色打底 ...

机身侧面和机头等也都敷了玻璃布,只是上舱盖和下部安装机翼地方没有必要就没做,飞机做好之后会把详细涂装过程发出来的

网友A:
这个飞机的重心在什么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的重心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主,你这个飞机现在装到哪一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你这个飞机现在装到哪一步了啊

先放几张真机图

楼主:
真机图有的角度涂装还是看不到,搜罗了一番又找到了模拟软件上的图

楼主:
自己做的涂装

楼主:
飞机由于有整体的泡沫座舱,导致下部的设备仓空间很小,加上自己改装了一些,里面就更多的线束了,所以舱盖没放下去;

改进措施:舱盖和机身内部都挖掉了一些泡沫,里面设备和线束安装好

上周日首飞的,但是重心差一点,但是没有到这飞机这么敏感,飞机受了点小伤(已经修复完成)

分析及解决:前面加配重,还是尽量把重心往前靠,当时急着就没有那么严谨;不过不知道是否由于自己的一番操作,尾巴加重了点,而本身机头又很短,尾力臂就很长,所以前面需要配很多重量重心才能往前移动一点

这周天气好了再去试飞

网友A:
有没有考虑把电池加大呢。用2600的电池,你的桨是正反桨还是正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把电池加大呢。用2600的电池,你的桨是正反桨还是正桨

不加大了,直接配重吧,就用这个现成的电池,里面空间真的小。都是正桨

网友A:
兄弟,机子飞的视频有木有,欣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机子飞的视频有木有,欣赏下

上周下雨没飞成,今天上午刚去飞完,不过自己一个人去的,没办法拍视频,飞行姿态还是很好的

网友A:
能加个v不,说明书能拍给我不?我这个只有泡沫件,没有说明书

网友B:
同深圳,去哪里飞啊,我一般去惠阳飞,有空可以一起飞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加个v不,说明书能拍给我不?我这个只有泡沫件,没有说明书

可以,私信我吧,不过说明书上内容也不是很详细,比较粗略,说实话装机也是因为忘了都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深圳,去哪里飞啊,我一般去惠阳飞,有空可以一起飞啊。哈哈

看你ID我能猜到你应该是群里那位吧,今天去了?上周被因下雨被困在飞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ID我能猜到你应该是群里那位吧,今天去了?上周被因下雨被困在飞场

没错,就是我。。这周也去了。。啊哈哈,5点多飞了一个小时就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