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台沃尔沃A60H铰接卡车

楼主(2021-07-19):
材料打算用金属的,金属加工太费劲也没有什么好的设备,后来还是选择了ABS塑料板,这种板材第一次用尝试后感觉还行,很好切割塑形都还不错,也挺结实的,但不能跟金属的比,玩玩还行。上图吧

一咬牙一跺脚,把液压泵换向阀都买了,油缸使用的气缸,很便宜十几块一根

整体完工,该上漆了

玻璃呢,一毫米亚克力板

网友A:
大佬,板材是雕刻的吗?

网友:
太牛了,膜拜膜拜

网友:
前辈手艺真好,爆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板材是雕刻的吗?

壁纸刀切的,不好切的地方可以用电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壁纸刀切的,不好切的地方可以用电磨,

卧槽,纯手工啊,真大佬

网友B:
大佬,想请教你的设计过程是怎么做的?
是在电脑里面设计好了才开始制作,还是一边做一边想的?
目测大佬是电脑里面全设计好了才开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想请教你的设计过程是怎么做的?
是在电脑里面设计好了才开始制作,还是一边做一边想的?
目测大佬 ...

基本尺寸要有的看图片,然后呢轮胎自己是不能做的,所以先选好轮胎尺寸在网上买,按照轮胎尺寸计算比例,就差不多

网友:
厉害厉害,原来是纯手工的,怪不得表面质量怎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本尺寸要有的看图片,然后呢轮胎自己是不能做的,所以先选好轮胎尺寸在网上买,按照轮胎尺寸计算比例, ...

请问是不是每个板件的尺寸都是提前在电脑里设计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不是每个板件的尺寸都是提前在电脑里设计好的?

在纸上画的,电脑不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纸上画的,电脑不会用

纸上画的更厉害了,能不能请大神发几张纸上的设计图给小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这手艺真的强

网友:
能把这车的图纸或3D打印文件卖我卖大神
来自微站

网友:
手艺真是好,做得好漂亮

网友:
举升器这个油缸最后是怎么收回来的呢?

网友(2021-09-02):
什么胶水粘的可以这么牢固

网友:
好手艺刚好我也做铰接车

网友:
车桥传动部分,是网上买的吗,有链接吗

网友C:
车桥传动部分是怎么制作的,是网上买的成品吗,有链接吗

楼主(2021-10-13):
引用 网友A:
大佬,板材是雕刻的吗?
壁纸刀

网友D(2022-09-08):
没有图纸很难搞的,动手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