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一下关于电机如何绕线

楼主(2021-07-20):
亚拓460MX,经过大师指点已经拆卸完毕,想重新绕线,有无相关学习链接,请各位多多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A:
网上有无刷马达绕线图,找到对应的槽极数,按方向绕就行了

网友B:
绕线图网站,输入槽数和极数就可以计算,非常不错的一个网站
http://www.bavaria-direct.co.za/scheme/calculator/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