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个人diy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21-07-20):
之前在moz8看到很多diy遥控器的帖子 发现大多数人diy的都是低端控而基本没有高端控 现在个人想换控 发现市场上的控都基本有一些小问题 所以想自己diy一个高端控
目前的想法是用一块树莓派做主控板 刷win10 arm 再编写遥控器调参程序给遥控器调参 连出一两块主板做射频以及混控和开关集成设置 系统和调参思路类似地平线的ix系列 参考一些opentx
外壳就找人cnc 3d打印我怕强度不够 自己开模也没那个技术
不知这个想法可不可行?

网友A:
有钱有时间有技术有兴趣何乐而不为?

网友B:
事在人为啊。支持一下。

网友C:
不知道你外壳打算用什么材料cnc,要是选用金属材质的,做好价格方面心理准备

网友D:
遥控器根本用不到树莓派那么高算力,而是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用实时系统会比较合适

网友E:
稳定性不容易掌握。有这个功夫还是买个高端控

网友:
当然,有钱有时间有技术有兴趣你可以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根本用不到树莓派那么高算力,而是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用实时系统会比较合适

其实我的大概思路是电脑给遥控器调参 同时把电脑集成到遥控器里 还可以实现电脑的功能(例如调参) 因为我个人玩穿越 所以外场调参很必要 而射频和通道混控则是用另外的一块主板来保证实时性
思路就是树莓派电脑→遥控器主板(调参)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外壳打算用什么材料cnc,要是选用金属材质的,做好价格方面心理准备

其实3d打印外壳加块铝板啥的在面板位也行 就是会手感差些
来自微站

网友F:
用Arm跑android不香么?调参android基本没问题,如果楼主对鸿蒙比较了解,可以考虑试试,毕竟是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Arm跑android不香么?调参android基本没问题,如果楼主对鸿蒙比较了解,可以考虑试试,毕竟是国货

那可以参考spectrum的ix系列
话说树莓派也是arm的架构和核心 就是没gpu 不知可不可以刷Android
可以考虑 但是很多地面站都只有windows的版本 所以可能相对没那么方便
来自微站

网友:
别瞎搞了,要是闲的随便玩玩行,要达到你说的目的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定性不容易掌握。有这个功夫还是买个高端控

然而并不是这样 你看隔 壁diy的ll控只需200多稳定性甚至可以比肩一些中端的控 关于射频模块 我认为可以用外置的黑羊类915啥的 也可以用富斯的302之类 选择其实很多
要开源的话 我考虑了最近穿越机这边流行的expresslrs固件 成本较低而且效果不错
自己研发射频模块 难度大 要的时间很多 而且不一定稳定 所以暂时其实不考虑这条 等知识和技术储备上来了再说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在人为啊。支持一下。

感谢支持~
来自微站

网友G:
引用 楼主:
然而并不是这样 你看隔 壁diy的ll控只需200多稳定性甚至可以比肩一些中端的控 关于射频模块 我认为可以用 ...

我和你想法一样,做控只是做出摇杆+地面站
射频交给成品高频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和你想法一样,做控只是做出摇杆+地面站
射频交给成品高频头就好了

是的 毕竟射频模块这东西 市场上已经有了很成熟的产品 而且个人做的话难度比较大 不过还是会考虑个人设计的 就是要恶补一番知识罢了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Arm跑android不香么?调参android基本没问题,如果楼主对鸿蒙比较了解,可以考虑试试,毕竟是国货

鸿蒙不就是aosp修改的吗,直接用aosp多干净,啥国货,实际是山寨货

网友H:
用现成的opentx是最成熟的搞法,开源而且资源多,用料上加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现成的opentx是最成熟的搞法,开源而且资源多,用料上加强就好了

有道理 那就先搞个opentx的控试试 成功了就再进一步
来自微站

网友:
山寨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和阶段,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学习,推陈出新,创造出自己的东东。山寨比起从零起步,要省很多时间和精力,不失为一种快速发展的好办法,虽然名字难听一点,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们现在享受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都是拜山寨所赐?用着山寨的产品,再返回头看不起山寨,贬低山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