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个视频的天线改装,效果神奇。

楼主(2021-07-20):
【mobula6 アンテナ天候したらなんと570m以上 mods VTX , SPI 接收机天线范围测试 FPV-哔哩哔哩】https://b23.tv/oJwqI5
各位大神,这个视频当中的天线改装,我压根没有看懂,但是最后的效果和很不错,看看哪位大神能够细致翻译或者分析一下是怎么改装的。
我只看懂了:5.8G图传天线影响了差不多长度的2.4G接收天线,导致信号接收距离不理想,但是后续怎么改进没看明白…求指导……不甚感激。

网友:
其实原来的天线就是一根合适的漆包线(原厂由于批量的问题,有可能长度不太合适),主要的问题就是离飞控板太近,不利于接受,使用屏蔽线把天线伸出去,肯定会有利于信号的接收。

网友:
真有这么神奇?

网友:
我试着解释一下。他意思是:2.4G和5.8G的天线,要按照四分之一波长长度严格裁剪长度的。这个长度,指的是不带屏蔽部分,漏出来的长度。

另外,2.4G天线和5.8G天线,一个朝天,一个朝地。就这样。都必须垂直放置。

最后,我要说的是,结合他的这个天线特点,你遥控或者接收的天线也要一个朝天,一个朝地,并且都要垂直与地面放置。这道理当然大家都懂得,就不多说了。

网友A:
分析一下,因为2.4G和5.8G互相干扰,这个命题不多见。也从来没听人在正式的场合说起过。但是从零星的渠道来的小道消息获知,这2者确实是会相互干扰。这个干扰倒不是说同频干扰,或者高次和低次谐波互相干扰(高低次谐波都是整数倍),主要我考虑是因为在微波阶段,参数不再是集中参数,而是分布参数,所以天线周围的导体,直接会改变天线的阻抗,导致驻波比发生变化。如果排列不当,即使你天线长度达到了四分之一波长,但是还是会产生很严重的驻波,能量很大一部分会反射回来,而不是被发射出去,反射回来的能量集中在功放芯片或者管子上,导致发热惊人。5.8G的发热量大家都见识过,不必多说。

因此,他的这种做法,只是尽量减少在天线周围的导体,使得天线的参数接近理论四分之一波长的天线效果。这是我的结论。分析到此,大家可能会了解有的接收不把铜管振子天线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而是用将近5-10CM的镀银编织线引出来后,再裸露出四分之一长的导体,为的就是要减少这种分布参数的影响。另外,天线的焊点形状也会对天线的阻抗产生影响。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我的富斯3通道接收机,因为天线折断,找了根类似的天线焊接上去,死活距离也就是十几米,再也达不到原来的距离,即使是相同的控。对付分布参数,厂方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找个2.4G或者5.8G的功率计,然后不断的调试,动动这里,动动那里,让辐射出的功率最大而已。

另外,在微波阶段,集肤效应更加明显,电流会集中在导体的表面(皮肤)流动,因此用多股或者超多股镀银线来做天线,比单根铜线要好很多。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用半波天线取代四分之一波长天线,因为2.4G和5.8G 的波长足够短,即使用半波天线,天线尺寸也不会过大。像433那样加地网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太夸张,也麻烦,不如直接加大图传功率,简单粗暴有效,哈哈。另外,5.8G 接收加14DB平板或者24DB平板也能在不加大图传功率的前提下,十分有效的提高传输距离(不过接收角度更尖锐而已)。铜管振子天线比单鞭天线更有效就不多说了(全向天线,这个全向指的不是360度3D全向,这个要注意)。

希望有精力和时间等条件的同仁试验一下。

楼主:
哇喔,教授专家级别的专业讲解,顶礼膜拜!!

网友B:
为什么蜗牛天空端一个天线信号那么好,感觉对比大疆原厂天空端两个天线的还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蜗牛天空端一个天线信号那么好,感觉对比大疆原厂天空端两个天线的还好一些

双天线不是用来增强信号的,是用来消除信号死角的。因为棒状天线不是3D 360度场强均匀分布的,所以在某些方向场强较弱,某些方向场强较强。因此用第二根来补强。所以,第二根天线理论上摆放不能和第一根相同,要和第一根垂直。

谁家的天线在同功率的前提下发射效率越高(牵扯驻波,阻抗匹配之类),谁做的好,谁发射就远,信号就稳定。但是微波这块,一般厂做不好。因为微波仪器太贵了,一般小厂根本没那能力养活得起。另外懂微波的也真得是少。再者就是分布参数难以控制。几个因素结合起来,就导致现在比如5.8G的发射,市场上的产品都发热,都大量的发热。这是功率大?这是效率低的表现,因为能量很大程度转换成了热量,效率能高到哪去?

有很多人看到5.8G发射电路图都觉得简单,都觉得是个创业的好项目,觉得把原件买回来,按照图焊接好就能取得理想的效果。结果,哈哈,600MW的料焊在电路板上,发射距离就十几米,根本是废品,没法提到商业产品的层次上来。这是分布参数在作怪,那么好,想要驯服它吗?几万的仪器才算入门,十几万的仪器才算起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喔,教授专家级别的专业讲解,顶礼膜拜!!

我只是懂个皮毛。真的懂的人,都设计天线去了。

网友:
我的m7 ,直接把漆包线换成 5.8G 的老鼠尾巴天线了。 效果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分析一下,因为2.4G和5.8G互相干扰,这个命题不多见。也从来没听人在正式的场合说起过。但是从零星的渠道来 ...

全向天线具体是指什么全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全向天线具体是指什么全向呢

网上随便找了个鞭天线的场强分布图。凑合看了。

Z轴正方向,指向天空。这就是鞭天线场强分布状况。所以,垂直于水平面360度鞭天线辐射场强比较好。而鞭天线指向的方向,辐射不太好。这就看个人理解了。
下面这个图是蘑菇天线的场强分布

网友:
照我理解这个意思,如果说天线向空间360度 3D全部方向辐射电磁波就算全向,这说法有点问题。因为所有的天线,都会在3维空间辐射电磁波,各个方向都有。那么岂不是全部天线都是全向?所以这说法不严格。我个人想法是,在某个平面内,360度,有均匀的辐射场强,就说这天线,在这个平面,可以近似得看成是全向。
比如鞭天线,竖直放置的时候,它在水平面有均匀的360度辐射场强,那么就说它在水平方向是全向。

八木之类的天线,不是说它不向指向的后方辐射,也有,不过比较少罢了,主要的辐射能量集中在前方一定角度内,这当然和鞭天线的辐射方向图明显不同,所以,全向和指向性是指这含义来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随便找了个鞭天线的场强分布图。凑合看了。

Z轴正方向,指向天空。这就是鞭天线场强分布状况。 ...

谢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