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uRC

楼主(2021-07-20):
小白想请教一下各位Steam平台上这两款模拟器除了收费免费还有什么区别,那个对练习直升机3D飞行更好一点。

网友:
都是一样的,免费的是demo,好像可以免费玩一个小时,最终还是要买下面付费的

网友:
heli-x9英文版,没有中文或next模拟器推荐,免费的就g7.5

网友A:
咸鱼版n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版next

这两个那个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那个好一点

尽量买正版吧 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