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组过x6x8的进来看看

楼主(2021-07-21):
看到有人玩x6x8的穿越机,自己也想弄个玩玩,首先飞控要支持8
电机
,然后电调是怎么解决的呢?2个4合1的电调吗,接线是第二个电调是如何弄呢?知道的大神说下。

网友A:
x8就双飞控双四合一电调单接收机 或者八个分体电调 x6的话好像有专门的六合一电调 飞控的话betaflight里就可以调成x6结构
来自微站

楼主:
6合1tb没看到呀。。

网友B:
用分体吧,品控比四合一强多了

网友:
第二个电调把电机信号线焊去飞控上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6合1tb没看到呀。。
flywoo有成品

楼主:
太小小小小了

网友D:
x8就是两个四合一电调
翼飞的那个x8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E:
不用那么麻烦,我是直接四路信号线并联,用两个相同的四合一电调,没毛病。

网友:
X8应该是一个轴上的上下两个电调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