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转一个手抛机改装,比较新奇的结构

楼主(2021-07-21):
B站的。这个结构一直很费解,以前听人说,这种结构升降距离重心太近,飞不起来的,但是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A:
就是飞翼吧?只不过平直翼没有后掠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飞翼吧?只不过平直翼没有后掠角

还不是飞翼。飞翼由于后掠,所以副翼相对于重心来说力臂还长,这个力臂太短了。副翼距离重心太近了。所以很多人说,飞不起来。我实际实验,也是很难飞。所以我个人以为,它的重心和一般普通飞机重心不同,它必须想办法要把副翼和重心的力臂拉长才可以顺利操控

网友:
有一款小鸟,翼型跟这个差不多,反正我是不玩这些独特机型,很伤脑细胞

楼主:
对,对,是这鸟机,和这个一样一样的。我还专门去查了ALULA的重心,的确和一般布局飞机重心不同,相当靠近机翼前缘。为的可能就是拉开与副翼的距离,让升降的时候有足够的的力臂来产生力矩。

网友:
我一直对这种机型很感兴趣,这种机型的滞空性能应该极佳,但是抗风性应该不好,关键是这种机型应该很慢的速度就可以起飞,适合小场地

网友:
飞翼也罢,ALULA也罢,不能忽略翼型的重要性

网友B(2022-02-03):
稳如老狗

网友:
我擦,重心在哪?

网友:
请教楼上诸位,飘飘鹰是不是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如老狗

翼前缘向前两指

网友C:
看我这个小平直翼飞翼,很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我这个小平直翼飞翼,很好飞的

哥们这个做的真好,求分享教程!谢谢!

网友(2022-03-22):
路过,调平重心后很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