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直升机突然掉转

楼主(2021-07-21):
直升机470推大螺距向上升的时候,突然大奖掉转,大约过两秒,然后就恢复,不知道是电调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
电调盈铂金60A,电池是1800 6s。

网友:
电调开定速了吗

网友A:
电池除了C数不够,旧电池,假电池,没电了一般不会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除了C数不够,旧电池,假电池,没电了一般不会是电池的问题

电池新旧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单向轴套有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单向轴套有没有松动

之前松过,炸鸡了,后来修复了

网友C:
x360试过同样问题,在空中间隔失去动力1,2秒又重新恢复动力,回家直接换电调解决了

网友:
电调换一下接线方式,电调线插到接收机上

网友:
转速太低,电机不行,电池c数不够,没开定速等都有可能

网友:
油门线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新旧都有这个问题

可不就说明电调或设置有问题

网友:
部分瞬时堵转电流大的舵机导致bec闪断,油门信号丢失定速重启,一般出现在舵机憋力的动作,bec供电电压调整到8.4V先试下,如果不能解决上大点的电容,还是不能解决要么换电调要么换舵机要么不用bec 2s锂电直怼

网友:
看看插头有没有虚焊吧

楼主:
感谢大家,等我找到原因一定报告

网友:
可能是接收问题,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不是电池就是电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x360试过同样问题,在空中间隔失去动力1,2秒又重新恢复动力,回家直接换电调解决了

解决了,是电调设置问题,频率哪项太低。9n6p电机默认频率就解决了。

楼主:
一并反馈:原因找到了,电调的输入线负极开焊了。
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