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1-07-21):
(无正文)

楼主:
BN880上已经红蓝交替闪烁了

网友A:
室内搜不到星吧,放室外或者窗口旁边看看。另外你要确认一下GPS是插在几号串口,对应的那个串口协议要设置成GPS的协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搜不到星吧,放室外或者窗口旁边看看。另外你要确认一下GPS是插在几号串口,对应的那个串口协议要设置 ...

网上找到接线图  TX跟rx接反了
请教大佬我这个校准不了加速度计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