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壳如何补强!

楼主(2021-07-21):
去年趁lei老hu清仓买了一艘奥林匹亚快艇,性价比很高,也是相当的帅。除了硬轴及轴支架设计很狗血外,其它都很满意(上次坏了后已经完美改造了)。后来对比发现和T厂的斯巴达结构设计如出一辙。也不知道谁先谁后,不过雷虎的五金和动力比斯巴达到是要厚道很多。唯一可惜的是听媳妇的买的黄色,后来我看来看去,其实我更喜欢绿色涂装(不知道要是买的绿色,会不会看来看去又喜欢黄色)。
以上纯属闲聊,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今年发现船右边的合模线处明显较薄,按压比左边的软多了,感觉速度快了如果翻几下估计会破,破了再补肯定难以复原,所以想趁还没坏就在里边给他进行补强。目前想到两个方案,第一是按之前的车壳(软壳)补强,纤维网布+e6000胶,反正补了车壳是很结实。第二是玻璃丝布+E51环氧树脂胶。请问下老船长们哪种方式更为合适,或者有更好的方式也请不吝推荐!

网友A:
船身本就是玻纤的吧,那就还是用后者胶水加玻纤布补一下吧,效果还是很好的,注意用量和调胶比例;虽然没用过前面那种单组份胶水,但是那种是不是用完之后是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船身本就是玻纤的吧,那就还是用后者胶水加玻纤布补一下吧,效果还是很好的,注意用量和调胶比例;虽然没用 ...

这哪是玻璃钢哦,塑料的。这种品牌都是塑料

网友:
黄色和水面的反差大,远了容易辨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身本就是玻纤的吧,那就还是用后者胶水加玻纤布补一下吧,效果还是很好的,注意用量和调胶比例;虽然没用 ...

不是玻钢的,应该是abs吹塑的。那个e6000补了,脆到不脆,因为软壳有形变它也能牢牢粘住。所以我就不知道哪个更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哪是玻璃钢哦,塑料的。这种品牌都是塑料

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C:
玻璃丝布+E51环氧树脂胶吧,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丝布+E51环氧树脂胶吧,好操作

谢谢建议,我已经用这个方式补了,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