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个轴承外圈如何取出

楼主(2021-07-21):
(无正文)

网友A:
ab胶点满  等胶干了直接砸出来

网友:
卫生纸大法

网友B:
膨胀螺丝,撑开后从对面敲出来。

网友C:
从另一头,起子顶着,360度一点点敲。要不就是烙铁把轴承加热下再敲。或者淘宝轴承拉马,专门取内轴承的工具。

网友:
五楼说得对,支持。

网友D:
从屁股敲,可能有胶水,加热让胶水软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胶点满  等胶干了直接砸出来

好办法    让俺想一想 如何实施     谢谢你

楼主:
不知道你的这个大法 如何实施?有无帖子可以学习?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膨胀螺丝,撑开后从对面敲出来。

是个好方法  只是现在手头没有 合适的膨胀螺丝,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另一头,起子顶着,360度一点点敲。要不就是烙铁把轴承加热下再敲。或者淘宝轴承拉马,专门取内轴承的工 ...

用轴承拉马 是很专业  只是手头也没有   能拆卸这么小轴承的拉马    这又是个轴承外圈   ,只能是你的头一个方法比较实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屁股敲,可能有胶水,加热让胶水软化。

这个可行 只是要先拆下另一头的轴承  才能实施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行 只是要先拆下另一头的轴承  才能实施 谢谢了,

加工精度的问题。一般这个轴承配合是严丝合缝的,轴承放进去不会移动偏转。有些电机因为成本问题加工精度很低,轴承装上去可能出现晃动在高速旋转的时候震动非常大,所以会用胶焊死。这个问题在国产品牌电机里不会出现,拆任何一个电机这个轴承都是轻松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精度的问题。一般这个轴承配合是严丝合缝的,轴承放进去不会移动偏转。有些电机因为成本问题加工精度 ...

  不合适的拆卸会影响装配精度    对于好的轴承的拆卸 会增大噪音 和影响使用寿命  最后还是用OC127的AB胶法  比较合理  拆卸不伤其它 用力均匀  缺点是:要等待   1至2天 让胶干透 方可敲打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有一把反钳口的钳子  钳口尺寸要合适 且钳口要防滑或是倒拔梢,可用合适的卡簧钳改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合适的拆卸会影响装配精度    对于好的轴承的拆卸 会增大噪音 和影响使用寿命  最后还是用OC127的AB ...

哎,你这个轴承都拆成啥了,其实都是便宜货,非要像人类高质量电机一样弄这弄那,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你这个轴承都拆成啥了,其实都是便宜货,非要像人类高质量电机一样弄这弄那,没必要

   呕! 没有解释我这个轴承的成因,它不是我拆成这样的 ,是那天正在飞行第二块电时 突然卡死,幸亏迅速减油 不然连电机带电调一块就完蛋了。
回到家拆开电机就成那样了 。这个电机使用年限已经超过10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另一头,起子顶着,360度一点点敲。要不就是烙铁把轴承加热下再敲。或者淘宝轴承拉马,专门取内轴承的工 ...

拉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