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焊丝买哪种

楼主(2021-07-21):
山崎是锡/铅 60/40,维修佬和新越都是63/37

网友:
我用山崎

网友:
维修佬可以了,用了10年

网友:
当然6337好

网友:
63/37

网友:
只用过山崎,比以前用过的不知名品牌的63%好用。

网友:
我用 强力63的,用了几年了,好用,价格也不贵。

网友A:
山崎如果是正品的话很好用,另外两个没用过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崎如果是正品的话很好用,另外两个没用过就不清楚了

怎么看是不是正品

网友:
用了十几年没考虑过
用啥用啥

网友:
友邦用着很好,支持国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是不是正品

看店家信用、评价这些吧

网友:
无铅有内加芯松香的,最终归宿

网友B:
含锡量高的,融化点低。烙铁功率小,想快点化锡,就选用含锡量高的。我用友邦焊锡丝。烙铁功率小的,除了含锡量,还要考虑焊锡丝粗细。即使100%的纯锡,给你根20W的烙铁,给你根焊锡条,你也别想化开。

另外,别光看标签。虚标的也有。还要看口碑和实际体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含锡量高的,融化点低。烙铁功率小,想快点化锡,就选用含锡量高的。我用友邦焊锡丝。烙铁功率小的,除了含 ...

航模常规焊接,0.8粗细怎么样

网友:
焊航模插头这些用友邦的无铅或者铅锡都可以咯,性价比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模常规焊接,0.8粗细怎么样

0.8我用有点太细了。我一般1MM

网友:
含铅锡丝都是低温锡丝,熔点一百七八十度左右。优点是好用,毕竟熔点低。
一般电子产品上用的都是无铅锡,熔点两百多度,熔点高了几十度没有铅锡丝那么好用。
之前拆过一次DJI精灵2的电池,那上面都用的是高温锡。。。极难化锡
毕竟航模是大功率电子产品,出于安全考虑我不会为了图方便使用有铅锡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