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宇星羽二通道遥控固定翼

楼主(2021-07-22):
翼展500mm,动力配置双发716电机,接收机带陀螺仪增稳,能够稳定进行直线飞行。

带一定上反角的上单翼布局,增加飞行稳定性,不易侧翻。

在三级风以内,飞行高度可达大约50-100米。

飞行速度比较缓慢悠闲。

采用1s220mah,飞行时长可以达6-8分钟。

低空掠过。

抖音飞行视频:
8-寰宇星羽%二通道差速遥控固定翼%入门级遥控固定翼    椱制此链接,达kaiDou音搜索,値接觀看视频!

网友A:
两通道差速自平衡设备的出现,不得不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这是一个分水岭。以前为了给孩子找玩具,搞到航模论坛上来的人,大可以去专心玩这种差速机就行了。目前为止,还没有哪种航模产品能在重量,价格上完败这种小而轻,几乎集成了固定翼飞控自平衡功能的接收,电调一体的东西。

在航模领域,如果要具备这样的功能,不说价格,首先重量就达不到,还不要说价格。

这种东西,在这个层面,以玩具的身份吊打航模,毫不在话下。小孩子很容易就能掌握。入门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通道差速自平衡设备的出现,不得不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这是一个分水岭。以前为了给孩子找玩具,搞到 ...

就是针对那种零基础又想跃跃欲试的航模小白玩家,很容易飞起来,不易打击自信心,但同时也是需要考验一定技术的,例如进行航线飞行,绕标飞行,定点降落等可增加挑战与趣味性。投入的消费成本也不高,而且面对那种热忱度不高的玩家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B:
平衡差速遥控接收我买了6套,就是做着玩,做各种造型飞机,装上设备就能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通道差速自平衡设备的出现,不得不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这是一个分水岭。以前为了给孩子找玩具,搞到 ...

问题是一旦入门了,做航线动作会不会坏手,否则不是害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一旦入门了,做航线动作会不会坏手,否则不是害人么。

基本布局的四通道固定翼都没入到这一步,什么遥控器,设备都了解,积累经验。固定翼真正的怎么去飞的都没到这一步,要谈到坏手?二通道还是比较简单的,针对尝鲜,增加飞行自信感,一点点从最基础的了解起来。差速的,还有带方向舵二通,带升级三通,最终步入带副翼的四通道布局的无线电遥控固定翼那一步,就可以认真考虑了。小机到大机,设备简单到复杂,真正的入了门,对航模类型有了了解,以后再问问自己对于航模飞行的兴趣感,进一步进行航模飞行的专业了解专业。来不来模拟器也不想好好练,上手就炸得怀疑人生,这种局面是比较悲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差速遥控接收我买了6套,就是做着玩,做各种造型飞机,装上设备就能飞

对的,趣味性还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通道差速自平衡设备的出现,不得不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这是一个分水岭。以前为了给孩子找玩具,搞到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一旦入门了,做航线动作会不会坏手,否则不是害人么。

95%的玩飞机的都不是专业运动员。想去参加比赛的更是凤毛麟角。这就是个玩。

至于坏手是个很笼统的概念,固定翼,即使完全没有飞控,它本身就是比多轴稳定。调整好的固定翼,甚至可以脱控。这要什么手法?

至于有远大理想,想参加比赛,为国争光的竞速,花飞,那不在我上面所说之列。但是话又说话来,有那种想法的,恐怕早就跨过这个入门槛,对这种飞机早已经不屑一顾了吧。

这个飞机控制模块定位很单纯:就是初入门的小朋友。针对这一点,等小朋友们考虑是否坏手的时候,恐怕热情早已经消退了吧。毕竟,入坑要从小抓起,只是高烧的航模家长吧。一般家长,只是希望小孩有个快乐的童年,能玩玩飞机就行了。

仅仅就这一块说,目前航模没有一款能胜任的。从重量,到价格,这玩意吊打航模没有悬念。术业有专攻,玩具厂商能在本行当中做到这个程度,不得不令人惊叹。远超航模专业级别。

网友:
就我本人来说,小时候玩具及其匮乏。飞机?那么就只能是纸飞机了。其他的,毛都没有一根。

几十年后,想给小孩做个能玩的飞机。结果花了好多年,爬论坛也爬成了中将,没有任何一款适合小孩的。前期追求轻、小、慢。结果你以为轻、小、慢就适合小朋友了吗?

现在这个,我们家的小孩看了一次,然后就直接上手,哈哈,几分钟后就成了资深小飞手了。这说明什么?别总以为传统航模多专业,多牛逼,没用。在有很多领域,推陈出新的东西淘汰旧的东西真是令人惊讶。
我用这东西改手抛 48手抛原来重量55克,改完后加220MAH电池:43克。滑翔性能比原机还牛的一逼。我从手抛机还没有大兴的时候就有改造的想法,当手抛还没有在抖音大红特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玩,我刚接触的时候,就认为这玩意改装后将是比电动纸飞机更适合飞行的东西。但是直到现在,我尝试遍了各种航模电装,没有一款能达到这地步,除了这种2通道的玩具模块!
我相信,有了这种东西,90%的小朋友长大后,对飞行没有遗憾。就不像现在逛论坛的,90%的中年人都是因为小时候的飞行梦了,哈哈。
当今后有想玩飞机的朋友,站在坑边的时候,向左,是这种在模友眼中不屑一顾的便宜的“垃圾”,向右,是那种带什么飞控,接收,电调,之类的高大上的价格不菲的专业航模飞机,他会选择哪种?凡是玩过的,比如我,当然向左。坚定的向左。花一大笔钱,搞一个不容易玩,高伤害的专业级别的飞机,我又不想那么专业,我只是玩玩,我犯得上向右?

所以,未来若干年,航模圈子也会因为这玩意而产生分化。专业的更专业,想玩的,能玩的更好。

网友A:
这玩意目前还没有做到极致。从重量上来看,还有改进的余地。从功能上来看,仅仅具备最初级的功能。伟力做的就比较好,除了差速外还有升降。未来,这玩意会更轻,功能更强。童年的纸飞机,漫天带着这玩意,不是梦啊。国内的玩家,习惯于从国外找灵感。习惯于把CC3D APM之类的东西搞过来,然后打板出去卖。
这么多年来,在航模圈子里,只有见过地平线的固定翼模块带6轴陀螺+电调。但那卖多少钱?上百元一个。我们这些年在国内各大论坛有没有见过发表这类型飞控的?一个都没有(是我眼界太狭窄?)。这些玩具厂商,不得不说令我大开眼界,十分敬佩。

机器智能会逐渐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航模领域也不例外。带自动平衡的简单的两通道就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优势了,三四级风,小朋友都可以应付得来;航模固定翼,不带飞控,轻一点的,老鸟也会炸机。未来,它还会更加大放异彩。这是趋势,这就是方向。

网友D:
上个四通道+飞控的 若在耐摔和廉价上更进一步,岂不更好?

个人认为  四通道(含混控类机型)才是模型,玩具就是玩具。。。。。

对于新手,飞控建议有。想浅尝即止的玩玩就开着飞,想入门精进就关掉练技术。紧急情况随时打开飞控可以大大减少炸鸡频率,提高操作信心

对于rc,它就是个小众的游戏,烧钱和挫败感一直会伴随着成功和操纵满足感。但需要些技术手段和设备提高基础爱好受众面,才能越走越宽

网友:
未来,当小朋友都可以随意拿微电直在机器的辅助下,熟练完成世界冠军级别的花飞的时候,会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挫败感。哈哈, 技术进步就是如此。发展就是如此残酷。它可以轻易让你以前的付出灰飞烟灭,让你以前引以为傲的牛逼技术变得一文不值。让你以前的荣誉感,自信心完全被摧毁。在进步和发展面前,任何牛X的人物都会成为历史,都会变得极其可笑。
发展除了带来价值和新生命以外,它同时也带来了毁灭和死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一旦入门了,做航线动作会不会坏手,否则不是害人么。

笑尿,跟操心以后选清华北大一个路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目前还没有做到极致。从重量上来看,还有改进的余地。从功能上来看,仅仅具备最初级的功能。伟力做的 ...

差速平衡固定翼确实是方向,还有很大 的潜力和空间, 本身的物料成本很便宜,但是还是维持在80元以上 的价格,

同样的玩具四轴无人机  主板复杂多了,但是因为大规模量产,超市都大把有卖,所以成本可以做到惊人的30元以下!!

可是有谁看到超市卖固定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个四通道+飞控的 若在耐摔和廉价上更进一步,岂不更好?

个人认为  四通道(含混控类机型)才是模型, ...

你这种言论在RC遥控车那里看到吐了

网友:
这个不错   俺也买过这种差速的  由于用的是有刷电机  寿命短  一旦更换了一个电机,就出现偏航的问题,有了这种带陀螺的,就解决了偏航的问题,

网友:
我就是玩这带飞控,差速玩具入门的,
不得不说,这玩起来是真的轻松,
因为好玩才开始了解航模,纸飞机,su27板机飞着,后面入了两个像真机,一步一步,现在在淘换涵道,越陷越深。

网友:
价格不便宜,不如48手抛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