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识别Usb 设备运行不正常,是Win系统

楼主(2021-07-22):
咨询我爱模型大家庭,我这里很多模拟遥控器,时间久了就自己无法识别遥控器了。导致一直无法使用,希望遇到的问题能否支一下招。谢谢

网友A:
驱动问题吧
来自微站

网友:
更新一下驱动

网友B:
山上货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C:
下载一个模拟器控制台,设置到凤凰5.0, 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模拟器控制台,设置到凤凰5.0, OK.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问题吧

谢谢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模拟器控制台,设置到凤凰5.0, OK.

谢谢您,原来是没有控制台, 我试试.因为别的都可以使用。总共11个遥控模拟器,能用的是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上货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使用久了确实会有跳杆情况

网友:
安装控制台

楼主(2021-11-19):
引用 网友D:
控制台

谢谢,这个控制台在哪里找还是凤凰自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控制台在哪里找还是凤凰自带

光碟里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碟里自带的

谢谢,空了试试。

网友E(2022-02-23):
控制台连不上模拟器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上货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能推荐一些靠谱的嘛?谢谢

楼主(2022-07-28):
引用 网友E:
控制台连不上模拟器怎么办

你发图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模拟器控制台,设置到凤凰5.0, OK.

有链接吗?我电脑没有读光盘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