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那弄架飞猫,请教下大家重心应该在哪?时间长了他也不记得了。谢谢大家

楼主(2021-07-2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不是翼展差不多一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翼展差不多一米的?

翼展一米一五,机长一米三左右

网友:
飞机不错,好机子,顶一个!

网友:
这个速度估计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翼展一米一五,机长一米三左右

距离机头685mm,应该就在舱盖后面几厘米的地方,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机头685mm,应该就在舱盖后面几厘米的地方,你看看。

我按淘宝上这个小飞猫位置换算是距机头700毫米的地方,和您说的差不多,谢谢。但我感觉有点靠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翼展差不多一米的?

6s3000电池,400克,放到这个位置的话实际重心还在咱们说那个理论重心之前大约40mm。

网友A:
原设计搭配的是4S电池,应该比你用的这个轻一点。

后掠翼重心位置是会偏后一点。

不过你也可以在重心偏前的情况下试飞,太前无非是拉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设计搭配的是4S电池,应该比你用的这个轻一点。

后掠翼重心位置是会偏后一点。

好的,谢谢老朋友的建议。重心暂时就定在这个位置吧,其实想再往后也不可能了即使重心靠前4厘米影响应该也不会太大,用平尾应该能调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