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压充电器电压是跳动的,正常吗?

楼主(2021-07-22):
恒压充电器,现在这个电压是跳动的,正常吗? 会不会对电池造成影响呀?

网友:
加一只100uf左右的电容看还跳不跳,有些充电芯片在不接电池时虽然电压会跳动但一般不会超过4.2V。

网友:
要搞清楚还是要用示波器看,看看是不是规则的脉冲还是不规则的脉动电流。。。。。。

网友:
这种便宜东西,很多就是脉动的,实际上就靠电阻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