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机] SWS半履带运输车

楼主(2021-07-22):
之前搞的半履带运输车是基于250半履带车的地盘改造而来的,跟SWS实在不太像,这次趁着有时间重新设计一番。推翻了原来250的地盘构造,除了扭杆系统其余结构都重新设计了。其次,转向桥采用1/14拖头的前桥,悬挂采用SWS实车的结构。后面驱动桥采用1/14拖头的全金属带锁差速桥,提升越野能力和耐操能力,负重轮和履带依然采用恒龙黑豹现成的。
其余的电机电调舵机这些都沿用之前的设备,货箱部分用木板拼。

楼主:
由于制作过程大都是在晚上,所以过程中拍的图片比较少

楼主:
挂车是改版,之前做的后轮不能转向,使用过程中发现转弯半径太大了,不好用,而且用的是打印的车桥,放车后备箱久了桥都热变形了,所以趁着这次重新做车头的机会,把桥都换成了转向金属桥

网友A:
大部分是木质和3D打印的,这种像真的一般不跑复杂路况和暴力场景是吧?挺好的,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是木质和3D打印的,这种像真的一般不跑复杂路况和暴力场景是吧?挺好的,赞!

这个也暴力不起来,速度还是比较慢的,跟短卡大脚那些玩法不一样

网友B(2021-08-26):
转向如何,这种履带推进,前轮转向,真车都有些飘,不过视频了看,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向如何,这种履带推进,前轮转向,真车都有些飘,不过视频了看,还是可以。

只要不太滑,前轮转向效果还可以的,车子重心配置也挺影响转向效果的,重心靠后就会转向弱,靠前就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