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带锯

楼主(2021-07-22):
DIY玩家长期下料的噪音所困扰,因为是居民区里面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影响的。
所以早就想自己D一个带锯方便下料,一直没时间动手。
这次赶上有空了。准备自己做一个带锯。
成功与否是次要的,咱们主要是体验DIY过程的乐趣。当然能成功更好。

废话不多说。
家里有个原来挤压汤圆用的小机器,长期闲置没用处。
索性拿来研究下结构,看适不适合做一个带锯机。
220V的单向电机。功率多少已经忘了。铭牌在机器外壳上。外壳已经拆了扔了。
电机的轴伸部分是一个蜗杆,外面有个小减速机外壳,里面有个涡轮。这样的结构一般传动比都比较大。
正好把速度降下来,因为带锯的转速一般不是很高。
减速机的头部多余部分自行锯掉。还好,这种锌合金铸造的外壳很方便就锯下来了。
锯下来就露出了减速机的主轴部分。
运气不错。减速机主轴外露的端面上有M12的螺纹。利用螺纹拉出整根主轴。
主轴拉出,顺便更换两端轴承以及骨架油封
利用那段螺纹以及家里闲置零件继续拉出主轴上面的轴承涡轮等。
全部拉出,正好网购8寸的带锯轮也到了。 买来新的骨架油封以及轴承。
接下来加工主轴端部,把方形特征给车掉。
为带锯主动轮铣8MM键槽
蜗杆减速机端面是手工锯的,很不整齐,上床铣一刀平面,也为后续做带锯支架夹紧装置做好基准。
继续车,0618还是不错的,啃一些常见A3  45号等钢材基本没大问题,吃刀小一点就行了。
新轴承涡轮安装完毕,准备重新装入减速机内
装入后试装主动轮。完全OJBK
很和谐。接下来需要制作主体结构件了。
继续家中余料6061加工。钻夹紧通孔。
镗大孔,于减速机外圆夹紧。
铣支架固定槽。
手锯开夹紧缝
减速机端部有一段产生干涉,锯掉,然后搓圆。

接下来加工带锯从动轮往复滑块。铣槽
倒角
钻孔
安装测试顺滑否。还行。。。。。 大致装起来看看效果。。觉得还行。。两根钢条刚性十足  非常扎实啊。
继续余料加工从动轮固定轴。
基座部分。也是闲置废料。。
把白色槽钢切掉。备用。
我越野车自制的底盘护板,现在已经换了好的,原来的就拆回家闲置了,这里,又用上了。。。
角上差一块,切一块下来,修修补补又三年。。。
打磨下。
大概比划下怎么布置。。。不急。 继续闲置轴承座。又用上了。准备用轴承座来实现带锯上下角度动作。
做两个电机的垫块,上图已经展示了,还是废料铝拼的一个电机床身。电机直接卧在上面装配到轴承座上方去。

找到一条镀锌铁条。很软。就用这个做一个大抱箍抱死电机把,两端钻孔。
按照电机外圆直接弯出弧形。
家中闲置的一些花篮螺丝。拆下钩部分来调整大抱箍抱死电机。
简单方便。
安装起来后突然发现。一下高出好多。下面用了一块A3的废料钻孔插如转轴焊接起来插入轴承座。实现角度上下移动。
找了几个废螺丝焊在基座上面。
突然想到刚才切下来的白色满是孔伤的槽钢。直接加高!瞬间和谐了。
网购15MM带锯条。装上看了看效果。感觉还行。不知道后期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本来今天想把线接上去试车的,结果发现万用表坏了。。。。。。
只有明天去买了万用表接线在试车了。

后续还要加装上下导体。想办法找材料做外壳罩等等。
外壳罩用什么材料既便宜又方便易得呢?
希望广大模友集思广益。多多指教。
多谢观看,还没完。。。。。。。。

网友A:
动手能力很强,有了DIY的乐趣,可这个可开的料没多大吧?造价比买个成品立式带锯贵不少。

网友B:
好像还缺少几个关键的结构,锯条的夹持/扭转,还有带轮的偏摆调节?

网友C:
人家木材厂带锯的轮子是一大一小,我估计你这个够呛,跑起来会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很强,有了DIY的乐趣,可这个可开的料没多大吧?造价比买个成品立式带锯贵不少。

目前两个带锯轮子70块钱  两个轴承和一个骨架油封   就这个。
其他的都是家里的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缺少几个关键的结构,锯条的夹持/扭转,还有带轮的偏摆调节?

还没做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木材厂带锯的轮子是一大一小,我估计你这个够呛,跑起来会打滑。。。。。

试试呗  我自己都已经受够了下料的噪音

楼主:
我是下铝合金啊  角铁之类的  我不玩木头

网友:
把每一个遗忘在角落的“废品”用上的时候,这种感觉很治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呗  我自己都已经受够了下料的噪音

别忘了加上好的轴承

网友:
做了,才能改进提高。

网友D:
精神值得鼓励,但带锯其实还是有些复杂的,我觉得会烂尾

网友E:
请问那两个轮子直径多大的?轮子上有没胶圈的?pm个购买链接可以吗?

网友F:
两个轮子间距太小了,工作空间不足,工作面锯条用轴承控制好就行,动力和速度主要看你要锯什么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神值得鼓励,但带锯其实还是有些复杂的,我觉得会烂尾

DIY鼓励多尝试,多动手才有进步,我顶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那两个轮子直径多大的?轮子上有没胶圈的?pm个购买链接可以吗?

淘宝上一买带锯轮的,带有胶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那两个轮子直径多大的?轮子上有没胶圈的?pm个购买链接可以吗?

直接淘宝搜索带锯轮  好多DIY配件卖的  不贵

楼主:
今天把线接了试车了一下   蛮好嘛  都不跑偏的  调都不用调。。。哈哈
下一步就是买导体和电控相关配件装好就行咯。。。。哦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轮子间距太小了,工作空间不足,工作面锯条用轴承控制好就行,动力和速度主要看你要锯什么材质。

没办法  我很多DIY都是尽量避免购买材料  全部使用边角料做。
受材料限制   只能做这么大间距的了。。。。到时候再增加一个电控调速的  来适应切割不同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神值得鼓励,但带锯其实还是有些复杂的,我觉得会烂尾

为啥觉得会烂尾呢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是相当的强大,这才是真材实料的DIY

网友(2021-09-20):
太强大了,这也能自己做,

网友G(2021-12-04):
后来呢?做好了么?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来呢?做好了么?好用么?

工作室都拆了。还在家没做

网友:
继续完成后续工作,记得上图啊

网友H:
完成后续工作,期待您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完成后续工作,期待您的作品

短期无望了,我工作室因为楼顶防水被拆了

网友(2025-02-22):
引用 楼主:
短期无望了,我工作室因为楼顶防水被拆了

期待你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