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PRO机型的6S电机现在用哪种呢?

楼主(2021-07-23):
请问450PRO机型的6S电机现在用哪种呢? 之前花牌和飞越450PRO的6S电机现在都停产了,能用亚拓450L或者X360的6S电机吗? 能装下不?

网友:
头罩戴不进去吧

网友:
飞越的6s电机不还有卖的吗?

网友A:
飞越6s一直都有的,用得挺舒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6s一直都有的,用得挺舒服的。

哦 哦 好的 谢谢啦 用亚拓的460MX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6s一直都有的,用得挺舒服的。

请问你的飞越用的多少T的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飞越用的多少T的齿呢?

我飞的斜齿,10和11T都飞,转速比较低,但是省电,一档75二挡85油门,螺距12.5度,50v3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的斜齿,10和11T都飞,转速比较低,但是省电,一档75二挡85油门,螺距12.5度,50v3的电调。

谢谢朋友! 你现在用的多大的电池呢? 以前花牌6S 1300那种扁长的电池找不到了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 你现在用的多大的电池呢? 以前花牌6S 1300那种扁长的电池找不到了

我电池比较杂,穿越机的格式金砖6s1300 120c的在飞,老花牌6s1300  30c和6s1400 45c,富力6s1500 45c,还有威能的6s1950以及1800都飞,除了1800或者1950长了点戴不了头罩之外其他都能戴,不过最近一年几乎不戴头罩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 你现在用的多大的电池呢? 以前花牌6S 1300那种扁长的电池找不到了

出去飞的话如果时间赶,我会把电池全部充满,15个电池飞完大概一个半小时就收工了,如果是打算飞一个下午,会准备一个21700的6s5p25000容量电包(平常飞多轴的电池)加个D6充电器,带上450和M2,电包放到3.0能稳定充18个,飞到手软系列,如果飞700就带发电机或者8s60a的铁锂电包加4010duo。

网友:
我还有2个450用的6S电机

网友:
金雕航模的2221比飞越富丽强,弧形磁铁间隙小,动力好,温度低。

网友:
花牌2221、jd那个2221、富丽2525、飞越那个1700kv那个,飞越的我记得咸鱼飞越有卖

网友:
这玩意电机我还有几个3S和6S都有,3S的还是原价从富丽那里买回来的,不过买回来就没兴致搞了,因为我的450是杂交的DFC,DFC拉杆非常脆弱,炸一次基本没救了,另外尾管也很小,炸一次就歪,最主要还是轴传的,炸一次换很多东西

网友(2021-10-02):
航模达人和飞越旗舰店有大量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