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做得出一架没有传感器的四轴?

楼主(2021-07-23):
去掉所有传感器,包括加速度和陀螺仪,有没有可能只用微调控制电机转速,实现平衡?四个电机单独控制。
用烤四轴方法来调整。

网友:
手动模式?

网友:
好象遇到气压,风速变化微调的话速度跟不上呀

网友:
谁判断平衡的问题

网友:
用混控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四轴飞控就是混控

网友:
要做很简单 要操控很难
直接信号接收→转速控制 但是对飞手个人的操纵技术要求很高
来自微站

网友A:
能,只是做出来很简单,就是再控上整几组混控。
但是想飞起来绝对老难了,比手动难n多倍。

网友:
能飞,但是肯定秒炸

楼主:
我只是想单独姿态平衡。至于升空有风自动漂移只能手动了。
自己做一个控,每个电机单独控制。烤四轴下,弄到平衡,然后锁定该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单独姿态平衡。至于升空有风自动漂移只能手动了。
自己做一个控,每个电机单独控制。烤四轴下,弄 ...

问题不在混控这里,混控比较简单。普通形式四轴是静不稳定的,如果收到扰动,那它不会自动恢复,而是越偏越大(跟固定翼飞机相反)。不知道重心做到很低能不能做到手动操控。或者你做一个超大的四轴,那么人的反应速度可能跟得上。普通大小的四轴,估计得有猫的反应速度才能反应过来。你可以看看现在飞控的控制频率,都是一秒钟几百次几千次调整。

锁定没有用的,轻微的扰动在几十到几百毫秒内就会让你的飞机翻个个。

网友:
可以做
方法是在重心上方固定一组与z轴平行的翼面 翼面之间垂直或者呈120° 使得翼面在各个方向都有足够的投影面积
当飞机倾斜时 产生侧滑角度和侧滑速度 在翼面上产生升力 使飞机保持竖直
以前有人做过橡筋动力直升机 用一对反转旋翼抵消扭矩 用重心上方的翼面保持roll和pitch稳定 是可以飞的 油管有视频

网友:
人的反应根本跟不上

网友:
那就直接插到接收机上,然后遥控器一顿混控设置呗,就看你手速能不能跟上了

网友(2021-10-12):
引用 网友A:
能,只是做出来很简单,就是再控上整几组混控。
但是想飞起来绝对老难了,比手动难n多倍。

可以的,有些低成本的玩具四轴就不带陀螺仪和气压的,就靠微调,
当然如果电机的一致性好的话就容易很多了

网友B:
楼主最初的意思可能是遥控器上只有四个推杆,分别控制四个电机的速度,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初的意思可能是遥控器上只有四个推杆,分别控制四个电机的速度,没了

差不多吧,我用的不是摇杆,直接用微动开关。前后左右飞行移动量是固定的。我有设置EEPROM保存当前的值。
就是按钮不稳定。要按下延迟20MS到50MS。很难做到一按就反应。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差不多可以飞了。最关键是没传感器。
上帝保佑我成功。,谢谢各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