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一电切换一鸡,会不会对控造成伤害呢?

楼主(2021-07-23):
路面温度36度以上,飞一电,电机已烫得不行,于是带了4鸡出去,飞一电,换一鸡,

控是futaba16sz,记得说明书说过不要频繁开关机,那问题来了,切换模型算不算呢?

飞2,3个小时,切换N多次,就怕烧坏控,所以上来一问。

网友:
切模型为啥会有伤害。。。

网友A:
不同飞机切换要重新开机对频吧,反正我用的控是这样,想省儿事还不行。。频繁切换飞机有风险吧,一旦忘了就原地炸鸡。

网友B:
多虑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飞完下来休息的飞机记得断电才是首要考虑的,不然容易一控两机了。

楼主:
意思是futaba每次切换另一台机,系统都要重启一下,就不知道对发射系统有没影响,说明书里说不要频繁开关机,应该是怕烧坏发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飞机切换要重新开机对频吧,反正我用的控是这样,想省儿事还不行。。频繁切换飞机有风险吧,一旦忘了就 ...

不用对频,全都有模型

网友:
16换机对控没变化的,就变了下你设的参数好不。

网友C:
会的,按钮寿命会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的,按钮寿命会缩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虑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飞完下来休息的飞机记得断电才是首要考虑的,不然容易一控两机了。

被你言中了,我七台机共两个模型文件,唯有M2独立使用一个,其他6台共用一个,我上周飞完M2接着飞兔子380就出现惊魂一刻,M2忘了拔电就切到380模型文件,结果M2狂转从身边地面马上飞到空中马上打负螺距又回到地面死死地压在地面狂转,趁机又切M2模型文件才熄火了,幸好中途没打副翼或升降舵,要不全速撞到自己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futaba每次切换另一台机,系统都要重启一下,就不知道对发射系统有没影响,说明书里说不要频繁开关机 ...

我用14sg+6个Sbus小接收机,6台机共用同一个模型文件,k8自检出现问题了,正常K8自检舵机只抖动一下,我的6台机每台机都差不多要抖动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被你言中了,我七台机共两个模型文件,唯有M2独立使用一个,其他6台共用一个,我上周飞完M2接着飞兔子380 ...

有时候大意容易造成事故,也是经验教训,有了一次不会有下次了

网友:
会伤害,伤害我们幼小的心灵
暴击10000点

网友:
太危险了

网友:
你不如整个小风扇扇热

网友:
换vbct解君愁

网友:
楼主别担心,没那么脆弱,我18sz经常切换模型

网友:
工业产品这么点都承受不住,就是不合格

网友:
放心造吧,这玩意没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