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玩具船有人改吗

楼主(2021-07-23):
好像不见有人改这款船

网友:
改油动吗

网友:
我有这个  暂时做静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动力配置?

网友B:
淘宝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关键字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速控制,给小孩玩挺好的,改不改都行

网友:
开放船舱,进水就容易翻覆,动力改了反而纠结。

网友:
这款船和恒泰2877基本一样,长宽高都一致,我改的是2877

网友D:
这个原型是Riva游艇,原装动力是带两套齿轮减速组的。50cm长度可以试试单轴390或者双轴280,两套轴系应该可以利用起来
期待楼主的尝试

网友:
我也在改,不过是用回原来的轴,加一个舵

网友:
我把它改成无刷电机了

楼主(2021-08-23):
引用 网友D:
这个原型是Riva游艇,原装动力是带两套齿轮减速组的。50cm长度可以试试单轴390或者双轴280,两套轴系应该可 ...

我还没动手改这款    目前在改恒龙c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