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天地飞电压检测线问题,

楼主(2021-07-24):
买的天地飞rf209s接收机,带的电压检测线黑色负极线一欧姆电阻线特别长,可以剪短然后焊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剪,剪多短都不会影响电阻值!
只是注意别剪到电阻本体就可以,另外留出可供焊接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剪,剪多短都不会影响电阻值!
只是注意别剪到电阻本体就可以,另外留出可供焊接的长度!

感谢,学到了

网友:
剪它干啥,弯回去做个钩岂不美哉

网友:
整个剪掉不要负极了,接上都能正常显示电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