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为什么解锁不了?

楼主(2021-07-25):
F4PROV3刷ardupilot解锁不了,咋回事?

楼主:
没有人吗

楼主:
上面是现在报错内容,真被搞疯了,以后一点买商品飞控

网友A:
报错内容翻译一下就知道了 设置不对或者需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内容翻译一下就知道了 设置不对或者需要校准

已经没有头绪了。。。

网友B:
ardupilot固件的解锁条件很多。默认全开的。你可以去设置里面全否掉具体操作论坛里面搜索教程吧。

网友C:
你可以下载个乐迪minipix固定翼飞控说明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dupilot固件的解锁条件很多。默认全开的。你可以去设置里面全否掉具体操作论坛里面搜索教程吧。

好的,我还是买个商品控,这个有时间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下载个乐迪minipix固定翼飞控说明书看看

好的

网友D:
第一个是检查硬件或者框架类,第二个是日志记录错误,你先看看日志记录空间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是检查硬件或者框架类,第二个是日志记录错误,你先看看日志记录空间正不正常

请问是不是要放TF卡?

网友:
全部参数表直接搜arming_require,改成0,写入参数。OK 以后再也不需要解锁了。。但风险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