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机受潮怎么搞?

楼主(2021-07-25):
有一架双发的水机,放在自家一楼,结果受潮了,因为当时也没注意,结果现在发现有些地方受潮发黑了,发脆了,一捏就跟棉花一样,散散的,机翼里面的木头一捏就散了,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有的救不?机身玻璃钢,机翼轻木,我个人想法是把蒙皮撕掉,然后直接木头暴晒,然后直接糊玻璃钢一层,有用不?(现在已经把飞机放到二楼阳台有阳光的地方了)

网友A:
弄干,耍桐油,重新蒙皮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干,耍桐油,重新蒙皮就可以了。

发黑是受潮后细菌在这个位置繁殖了,木头的结构都损坏了,说白了就是腐朽了,还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黑是受潮后细菌在这个位置繁殖了,木头的结构都损坏了,说白了就是腐朽了,还能用?

发黑了没有关系,但是他变成棉花样了不行,切掉,换上新木头,加强
再做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黑是受潮后细菌在这个位置繁殖了,木头的结构都损坏了,说白了就是腐朽了,还能用?

真的是这样,黑色的,就跟棉絮一样,我拆开的时候,手都是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黑了没有关系,但是他变成棉花样了不行,切掉,换上新木头,加强
再做防水。

找老师重新给我做个机翼,把机翼拆下来了。机翼内部都是发黑的霉迹。

网友C:
生火烘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火烘干

没用了,只能重新做

网友D:
去皮 烘干 滴502+外刷玻纤布就行,哪需要重做。这飞机也就是飞个姿态。只是小部份变质,不可能全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皮 烘干 滴502+外刷玻纤布就行,哪需要重做。这飞机也就是飞个姿态。只是小部份变质,不可能全黑了吧?

好多地方都霉了,右边机翼都发脆了,我都怕上天会解体。已经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