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这样了居然还不炸,M2草上飞

楼主(2021-07-25):
天气炎热难却爽飞之时,骑上我心爱的摩托车,出发!!——M2是我个人目前出勤率最高的机子,大半年已经飞了600起落左右了,炸鸡应该有十来次,损耗:主轴1根、横轴1根、尾管1根、脚架1套、大桨2对;飞M2的想法:只要草够厚,我就放肆炸,就算炸得重,修机的节奏,要是炸不重,捡起飞个够!!一直坚持飞原厂175的桨,期间尝试过一次205的飞起来太喷了,可能由于长期飞原厂桨的原因换了桨之后只飞了一两个起落,没得细品以及去适应,但是能很好的解决陀螺仪EXP的滞后感,肯定的说飞习惯205桨的模友是根本回不了头飞175桨的,浮力太差还有打舵滞后严重,谁叫身边的老师傅都是飞205桨把175都给了我,不飞又有点可惜,哈哈!

网友A:
这头罩这么像亚拓550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头罩这么像亚拓550l的

你说了才发现还真像

网友B:
这头罩哪有的买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头罩哪有的买

以前买的,现在好像没有了

网友C:
呢个不就系帅呆版主那场地?PS:飞得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呢个不就系帅呆版主那场地?PS:飞得真好。

对呀,我和他同一个地方的

网友D:
205桨3D能飞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5桨3D能飞几分钟?

原厂电池70%油门2分半,副厂850电池3分半,175原厂3分半,副厂850电池4分半

网友E:
草地炸鸡捡起来就飞的只有K110神机,我的M2已经伤痕累累返厂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草地炸鸡捡起来就飞的只有K110神机,我的M2已经伤痕累累返厂修了

那是你草地不行,我常飞那草地,炸机下去看不到机的,走近了还要摇摇杆听声,M2这种机基本炸不烂(带动力炸当我没说),x360都不容易炸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草地炸鸡捡起来就飞的只有K110神机,我的M2已经伤痕累累返厂修了

草要够厚才行,我们这个场地450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草地不行,我常飞那草地,炸机下去看不到机的,走近了还要摇摇杆听声,M2这种机基本炸不烂(带动力 ...

对头,不过我们这边下雨有点积水,机子下不去,去检机子鞋子全湿,不过拖孩能解决

网友F:
请教楼主陀螺参数动了吗?还是默认的?我的总是锁不住尾,只能50%油门凑和飞,

网友:
超过60%就不行。两轴换了也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陀螺参数动了吗?还是默认的?我的总是锁不住尾,只能50%油门凑和飞,

风格、敏捷、感度都加了,没问题,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陀螺仪没贴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风格、敏捷、感度都加了,没问题,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陀螺仪没贴好

还真是,有次更换了贴陀螺的底板胶没处理好,现在松松夸夸的,回头换一块飞控专用的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真是,有次更换了贴陀螺的底板胶没处理好,现在松松夸夸的,回头换一块飞控专用的胶看看

能用3m胶千万别用泡棉胶

网友(2024-01-05):
楼主遥控器是原厂?还是14s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头罩这么像亚拓550l的

确实有点像

网友:
这么个小飞机飞成这样太牛逼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厂电池70%油门2分半,副厂850电池3分半,175原厂3分半,副厂850电池4分半

想问下,这个电池能装的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下,这个电池能装的下么?

装不下,宽和高不超过24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