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A系列跟X系列差别在哪?

楼主(2021-07-25):
请问一下朗宇的A系列 跟X系列的区别是什么?
价格相差三分之一,但是我看卖家发布的参数,两款基本效率是一样的,
是差在耐用度吗?有没有模友两款都用过的有比较。

网友:
请再细看其推力参数表,不一样的。。。。。。。。。功率 推力 电流

网友A:
同样级别重量的电机,X系列的功率上限更高一点。
不同用料耐用性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级别重量的电机,X系列的功率上限更高一点。
不同用料耐用性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感谢解答, 仅是支持的功率更高,并没有效率更高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 仅是支持的功率更高,并没有效率更高对吗?

效率确实更高,但在安全范围内,效率的差异并没有功率上限那么明显。

网友:
实事求是说,飞起来没感觉出区别。
有区别的是,A电机泡过一次水下次就哗哗响,X电机泡过几次水才会哗哗响~~
还有就是粗轴用起来比较踏实~~

网友:
买x系列肯定更好。a系列我都扔了。
实际上买x系列坚固耐炸,寿命长,反而更省钱
来自微站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后出轴有什么具体作用?我都是转子拧桨夹,后面出一根轴不知道干啥用,有的还会碰到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后出轴有什么具体作用?我都是转子拧桨夹,后面出一根轴不知道干啥用,有的还会碰到线

有的飞机需要倒装电机,这就用到后出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飞机需要倒装电机,这就用到后出轴了。

谢谢。学习了。不过,一般前拉的固定翼,都不会倒装吧?有说X是给多轴用的,我也记不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学习了。不过,一般前拉的固定翼,都不会倒装吧?有说X是给多轴用的,我也记不清了

倒装的多了,和结构设计有关。

X是固定翼为主,V是对多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装的多了,和结构设计有关。

X是固定翼为主,V是对多轴。

好的,学习了

网友:
贵一定有道理

网友:
从声音方面的区别:X系列的声音象死了爹似的(难听),A系列的声音象死了兄弟似的。

网友:
A系列和XXD差不多。其实几十块钱的东西,无所谓了,往贵的买就对了

网友C:
我是新手,XXD电机要用到进阶,哈哈,虽然发现的问题很多。最近也开始买银燕的了。感觉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手,XXD电机要用到进阶,哈哈,虽然发现的问题很多。最近也开始买银燕的了。感觉便宜点。

银燕我没用过,我一开始也是xxd,两架板机都是,一个纸飞机,一个su27,飞烂了su27之后再装,就用了朗宇A系列,感觉是跟xxd差不多的,后面装冲浪者X8,板机F22,就都上了朗宇X二代,感觉反扭会小一些,动力方面,因为上了50A的好盈,动力肯定是飙升,没法跟xxd横向对比,后面换40A的电调,动力也就降下来,感觉动力还是跟xxd差不多,就是动平衡会好些。耐用性方面, 我玩到现在包括xxd也好,朗宇A系 X系也好,还没烧过电机,X系配50A好盈,满油门没事。
祝你爽飞。早日上喷。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燕我没用过,我一开始也是xxd,两架板机都是,一个纸飞机,一个su27,飞烂了su27之后再装,就用了朗宇A ...

动力不是和KV配浆有关吗,和电调有什么关系?
我今天飞XXD 2212 2200KV,刚抛出去就左翻下地了,断了浆,电机直接摔碎半根内部的磁铁,原本以为电机废了,回来清了一个碎片,又能用了,真是小强。
我飞的是自制的魔翼90的缩小版,翼展只有60,小了三分之一,所以可能难控制一点。没办法,板材限制了制作的大小。
机体没事,修复一下电机,改天再次尝试,一定要让它上天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