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84手抛机 改混控差动双发 首飞成功。其细节供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2021-07-25):
配置:银燕1806 2300KV二只  银燕12A电调2只  双天牌25C1000mah3S电池一块  mc8b垃圾控  mc6r-e带自稳接收机,垃圾塑料9G舵机3个
重量:原空机200G不到,改完不含电池370G,含电池450G,双天牌25C1000mah3S电池时重心刚刚好。再大的电池会稍微低头,需调整升降舵补偿,1800电池太重不适合。动力没测,按参数表推重比应该过1.5,速度对于我这种菜鸟,有点太快了。
首飞表现,自稳/手动机动性和操控性中规中矩,各舵面反应迅速灵敏,可快速横滚、筋斗。逆风能飘降,顺风速度过低也会失速螺旋。昨天台风影响,风向乱刮,低空降落有点困难
首飞很顺利,最后一块电池玩过头了,操作失误,垂直炸鸡。一晚上就胶水完美修复

升降舵

升降舵

穿线

穿线

排线

排线

线路

线路

竹签 碳杆加强

竹签 碳杆加强

网友A:
我首先想说……电池容量多了一个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首先想说……电池容量多了一个0吧……

改了

网友:
台风试飞,风轻云淡
再轻点就好了

网友B:
两个电调怎么插接收机的  还有电池是怎么接的?

网友C:
这配置速度要求太高了!手动飞会夹屁股!我用1104,起飞重量160克!可以慢悠悠的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调怎么插接收机的  还有电池是怎么接的?

一个插3油门通道,一个插左右4通道,剪掉红色电源线

遥控器设置混控指令

2个电调电源线焊一起,接插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配置速度要求太高了!手动飞会夹屁股!我用1104,起飞重量160克!可以慢悠悠的飞!

11系列 我感觉用在300-500g飞机 可能会动力不足
这个配置  我可选2S大容量 不就可快可慢了嘛。还能延长时间。。。。。。

手头还有一架翼展1米 空重170g的滑翔机 ,准备用1306 3100kv双发

网友:
12a电调现在价格好离谱

网友D:
电机是银燕1806 2280kv吗?用5寸桨全油门几十秒会不会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银燕1806 2280kv吗?用5寸桨全油门几十秒会不会很烫?

电调烫 尤其是现在夏天,经常跳保护。我现在都开盖飞。电机没事。。。。
顺便说一句 电调的5V芯片才是发热的大头。。。。。飞机还没飞,它就像预热版一样。。。。。。

网友(2021-10-26):
下次决定把电调埋在机腹。包上散热胶带。

网友E:
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开背。 为了不开背我折腾的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开背。 为了不开背我折腾的好难

第一次做这种类型,没经验。

做的第二架。就没开背。1米翼展 起飞重量220G  2206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这种类型,没经验。

做的第二架。就没开背。1米翼展 起飞重量220G  2206电机

我的第一架快完事了。 还没试飞 。留了一些遗憾。摔碎了 在搞一架。 1米翼展肯定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这种类型,没经验。

做的第二架。就没开背。1米翼展 起飞重量220G  2206电机

搞工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