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经常忘记关,造成电池过放,怎么破

楼主(2021-07-25):
如题,放坏两块电池了,大家有没有这种事发生?

网友:
买个有待机功能的咯

网友:
换18650加保护板

网友:
我原装控电,过放了。现在用航模淘汰下来的电池用。这是个问题

网友:
再多报废几块电池就会记住了

网友:
最好加保护板

网友:
那就记住关,忘记断电不管是什么电都不是好事,玩航模这点觉悟要有

网友:
出现过至少3次了,不过只是几个小时没关。一般常发生在飞完后遥控放包里,练完模拟器,所以现在每次都强迫症似的反复确认

网友:
多吃核桃

网友A:
遥控器不是有电压报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不是有电压报警吗

报警的时候人已经不在遥控器旁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警的时候人已经不在遥控器旁边了

遥控器没有自动关机吗?

网友:
换电池成本又不高的。或者用淘汰下来的动力电池。

网友:
系统设置多少分钟没有动作就报警,电压低就报警,一般还算好用,都能听到

网友:
空闲报警

网友:
记住关机就好了

网友:
用镍氢电池,再也不怕过放电

网友:
好习惯还是要养成的,否则哪次换成飞机忘记拔电可能就惨了

网友:
我的遥控器昨天晚上忘了关,今天早上7点开始一直在叫,居然挺了9个小时,才低电压报警,以前都试过几次,电池有保护板,没有见坏啊

网友B(2021-10-06):
以前和楼主一样,后来在遥控器上加一个亮一点发光二极管就完全ok了。

网友:
可以吃點銀杏,增加記憶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和楼主一样,后来在遥控器上加一个亮一点发光二极管就完全ok了。

好方法,好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