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飞84手抛机改装机

楼主(2021-07-25):
前段时间见84手抛机很热,跟风做了两个。
配置:1804 2700KV电机X2,12A自制电调X2,4克舵机X5。3S900mah 25C 电池,LOLI遥控套件。
整套配置起飞重量不到300克,推力约为600克出头,推重比大于2,此机滑翔性能优秀,迎角稍大,采用差速模式装机,开了襟翼。可以方便的玩一些花式动作,小朋友很容易上手。
视频附后:
第二架地面展示。

第二架飞行测试。

大风天已经放生的第一架留影。

网友A:
您的差动混控比值设定多少? 方向摇杆通道的舵量指数设定多少?
能不能给几个飞机制作的细节照片?
这家飞机原空重都接近200g 看样子你偷轻工作做得不错嘛,飞机机身没做加强?电装也用的很轻?
我3s1000电池70g,低于这块重量,压不住机头

网友:
有教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差动混控比值设定多少? 方向摇杆通道的舵量指数设定多少?
能不能给几个飞机制作的细节照片?
这家 ...

差动混控比值是LOLI的默认值,飞起来还不错,所以没有改。方向通道具体的设定要回去看遥控器了。机身和机翼里都加了5mm碳方管做为加强。
飞机原空重只有160克左右吧,去掉配重的大螺丝,没有减重前有120克左右。富力的3S900mah电池具体多重忘记了。您的空机那么重?难道不是同一批飞机?

楼主:
这个原机就很好飞,所以没有教程,跟着感觉随便改的。

网友A:
视频里面差动旋转,会不会导致失速螺旋?改出只需推油门?
我怕差动太厉害导致失速螺旋,在舵机指数里面限制在3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里面差动旋转,会不会导致失速螺旋?改出只需推油门?
我怕差动太厉害导致失速螺旋,在舵机指数里面限 ...

不会的,只要差动停掉就基本可以自己改出了。这种手抛机设计的就很飘,没外力,基本上自己就改平下滑了。

网友A:
这几天 台风过去 天气大好
1806 2300KV  3S电池  银燕BH电调12A   飞行过程中,其中一只电调经常重启,落叶飘的掉下来。手摸电调温度较高。即便打开设备舱,电调外露也没啥用,时不时的重启。(排除接线接触不良的可能)
实际银燕电机电调参数表内,3S满油门是可能超负荷的,外加UBES可能也会过热,可能天气因素。。。。。。
请教楼主,怎么办呢?
暂时不想换电调,整机已经粘死,工程太大了。
暂时,1、先换独立UBEC,排除电调内置UBEC高热的可能
          2、不行就给电调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 台风过去 天气大好
1806 2300KV  3S电池  银燕BH电调12A   飞行过程中,其中一只电调经常重启,落 ...

仅一只电调重启,是不是电调本身的问题?另外,你的外挂设备多吗?银燕的12A单电调BEC用的是78D05应该是1A的,两个电调合并输出应该有2A,单几个舵机应该是够用的。感觉发热主要是MOS管,BEC发热应该还好。我那个电调装在机翼下方,MOS管一面朝外方便散热。武汉这段时间的温度不算低,在满油门的时候MOS也发烫,不能用手摸,但是工作是正常的。
建议把电调露在外面,飞行的时候强制风冷看看效果如何,仅供参考。

楼主:
上个图片

楼主:
上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