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修复活动翼面,用塑料那种活页,一般怎么来定量

楼主(2021-07-26):
各位高手,收了点别人摔坏的东西,其中就有尾翼,我用买的塑料活页,刀拉断面的中间,然后插进去固定,一般怎么来定量用几个活页呢?比如一个大号的活页,是不是一般的尾翼一边一个就够了?还是一边几个?我第一次做,没经验,尾翼每边都是大中小各一个,粘上到是挺结实,但是不是有点浪费啊。请教一下。还有,怎么来选择大中小号合页用在多大翼面或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一个不行的,你可以试一下,只用一个,然后拉杆让升降舵面翘起来,再用手去舵面上到处按按,就能直观地了解需要装几个,如何分布了。
按压的力量还不能太小,要知道舵面在飞行中受力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不行的,你可以试一下,只用一个,然后拉杆让升降舵面翘起来,再用手去舵面上到处按按,就能直观地了解 ...

好的,谢谢。我最后从中间到两边,大中小一样一个,共六个。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网友B:
纸合页,又叫绝缘纸。五金机电的门面有,老板随手捡一张给你可以用一辈子电动大木头飞机和魔术板小飞机都用它。便宜好用想要多大剪多大,想要多少个就剪多少个随心所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合页,又叫绝缘纸。五金机电的门面有,老板随手捡一张给你可以用一辈子电动大木头飞机和魔术板小飞机都用 ...

我买的那种跟门的合页一样,两边是塑料的,中间有铁丝穿着。难道那种是给轻木飞机用的?epo用您说的这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的那种跟门的合页一样,两边是塑料的,中间有铁丝穿着。难道那种是给轻木飞机用的?epo用您说的这种 ...

都可以用的,带轴的更灵活,不过要小心别让胶粘住转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的那种跟门的合页一样,两边是塑料的,中间有铁丝穿着。难道那种是给轻木飞机用的?epo用您说的这种 ...

塑料合页相对飞机来说太大太重,而且多了完全不能保证每个合页转轴都能在一条轴线上转动。总有某个转轴是憋着的。纸合页装3公斤以下的所有飞机都好用。一般3公斤以上都用塑料合页,但是因为塑料合页舵面缝隙很大,所以我们都会在缝的两面贴上正品的3M透明胶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塑料合页相对飞机来说太大太重,而且多了完全不能保证每个合页转轴都能在一条轴线上转动。总有某个转轴是 ...

3M透明胶布的粘法也顺便给讲一下嘛,不然再不小心粘成不能动的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用的,带轴的更灵活,不过要小心别让胶粘住转轴。

是的,您说的对。第一次用,开始没注意这个问题,再粘另一边时休息了。还好,还算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合页相对飞机来说太大太重,而且多了完全不能保证每个合页转轴都能在一条轴线上转动。总有某个转轴是 ...

了解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塑料合页相对飞机来说太大太重,而且多了完全不能保证每个合页转轴都能在一条轴线上转动。总有某个转轴是 ...

合页舵面缝隙很大,是不是 起到开缝襟翼的作用,反而偏转的作用更加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合页舵面缝隙很大,是不是 起到开缝襟翼的作用,反而偏转的作用更加好呢?

舵面更加灵活,更多空气经过舵面舵效更高。缝越大舵面越轻,舵面在偏转的时候越没有空气进行作用。贴胶带和没贴胶带飞行感受非常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3M透明胶布的粘法也顺便给讲一下嘛,不然再不小心粘成不能动的舵面

这东西一看就明白了嘛能把舵面粘死得多厚的胶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舵面更加灵活,更多空气经过舵面舵效更高。缝越大舵面越轻,舵面在偏转的时候越没有空气进行作用。贴胶带 ...

据说 剪可乐瓶 拿来做合页,也可以。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 剪可乐瓶 拿来做合页,也可以。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试过,容易疲劳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