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重心调好后平抛炸机了

楼主(2021-07-26):
大佬们请问,手抛机调好重心后(机头稍微一点点低头),平抛得时候机头上翘反转后侧着摔地上了,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重心调好了可以平飞吗?

网友A:
推力线的问题,电机上抬角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线的问题,电机上抬角度大了

当时是无动力平抛飞行的,还没有开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是无动力平抛飞行的,还没有开电机

照片有形变吗?没有的话,你机翼的面和平尾的面自带夹角,相当于没打升舵,自己就已经打升舵了,而且还相当于是全动平尾。不给动力,出手就是爬升,然后失速,炸鸡。

网友B:
我的飞机平抛是平稳下滑的。不过这飞机机翼有迎角,开动力的时候重心配置好了也容易抬头,还是加个简易飞控吧,不然不能爽飞,飞控用nx3  nx4pro就行,7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有形变吗?没有的话,你机翼的面和平尾的面自带夹角,相当于没打升舵,自己就已经打升舵了,而且还相 ...

机翼和平尾有夹角指的是哪里?能否标注一下呀?我在室内平抛的时候是机头略低一点飞,室外就翘头侧摔了。。。

网友C:
重心是调在未改前的原始位置吗?

平尾有没有正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机平抛是平稳下滑的。不过这飞机机翼有迎角,开动力的时候重心配置好了也容易抬头,还是加个简易飞控 ...

飞控我打算后期上f4v3,二手也差不多七八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是调在未改前的原始位置吗?

平尾有没有正反面?

不清楚是不是原始位置,改之前没有测重心,直接改的

平尾有正反面,一面凹一面凸,现在凸面朝上,平尾看着是个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清楚是不是原始位置,改之前没有测重心,直接改的

平尾有正反面,一面凹一面凸,现在凸面 ...

这款飞机 尾翼自带迎角,各种速度下,升力不一样,建议多加调整或带飞控

网友:
重心不对。

楼主:
重心要在哪个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飞机 尾翼自带迎角,各种速度下,升力不一样,建议多加调整或带飞控

这个迎角有没有办法消除?

网友E:
电机太靠后,重心估计不在原来重心位置,太靠后。84的手抛机两个翼面可能不在一个平面上,尾翼有可能上翘了,可能需要手动调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太靠后,重心估计不在原来重心位置,太靠后。84的手抛机两个翼面可能不在一个平面上,尾翼有可能上翘了 ...

现在找的重心在主翼前缘1/3位置,重心需要再往前移吗?现在尾翼是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飞机 尾翼自带迎角,各种速度下,升力不一样,建议多加调整或带飞控

走线很漂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太靠后,重心估计不在原来重心位置,太靠后。84的手抛机两个翼面可能不在一个平面上,尾翼有可能上翘了 ...

贞洁,我看到了,尾翼和机翼有夹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是无动力平抛飞行的,还没有开电机

油门推到90%再抛,就起来了

网友:
我改的84手抛机重心在机翼前缘1/4处,飞起来了大油门想要平飞就要用升降舵调平,小油门很好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贞洁,我看到了,尾翼和机翼有夹角

电机座有点高,电机座尽量放低,推力线在重心点上面,这个量得你自已飞的时候调几次,最后再固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座有点高,电机座尽量放低,推力线在重心点上面,这个量得你自已飞的时候调几次,最后再固定死

嗯,飞起来还要注意这个,我到是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