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请问380电机用多大电流电调?

楼主(2021-07-26):
被这个店家搞懵了,380电机6v 只有2A,为什么要用30A电调?谢谢

网友:
那你去买2A的电调啊,店家说的很明白你难道不理解什么意思?

楼主:
对不起,我不知道,所以才来发帖啊。

网友A:
2a应该是小负载匀速电流,电机工作实际电流受负载,负载的变化,转速影响,可以瞬时很大,大电流电调有充分的冗余应对各种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应该是小负载匀速电流,电机工作实际电流受负载,负载的变化,转速影响,可以瞬时很大,大电流电调有充分 ...

非常感谢

网友:
工作时才12W功率是不可能的呀,怎么也得几百瓦功率,怎么可能是2A电流。

网友B:
模型圈有个怪现象就是 电调的标称和实际耐受电流是不同的 标称450A 这里的A不是安培 只是字母代号 并不代表这个电调能耐受450安培的电流

网友:
这样,朋友,380电机,你用火凤凰的320A电调,550、775你用480A,就行了。电调选大一点没坏处,品牌就是好盈和火凤凰,还好点。其他,说多了,我看你也暂时弄不明白。多看一些技术贴,总能有收获

网友:
楼上的你说的也离谱了点哦。380电机就1625那款25A电调就行了。550常用的就是1060也才60A。你这直接整到几百安了。

楼主:
多谢各位,我还是放弃了,用无刷去了。380声音太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型圈有个怪现象就是 电调的标称和实际耐受电流是不同的 标称450A 这里的A不是安培 只是字母代号 并不代表 ...

好像只有有刷电调才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