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好的轴如何拆卸?

楼主(2021-07-26):
之前安装软轴时用环氧树脂胶直接将铜套粘接固定在了船壳上,现在想将原厂的3.18轴更换成4.0的轴,请教一下老船长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取下来吗?

网友A:
用电烙铁烧热后一点一点去熔化胶,应该可以取下来的,你试试吧。

网友B:
3.18和4又差多少?不用非换不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船壳

……,直接换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烙铁烧热后一点一点去熔化胶,应该可以取下来的,你试试吧。

好的,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8和4又差多少?不用非换不可吧?

还是有挺大差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换船吗

沿着轴切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