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f保存失败

楼主(2021-07-26):
刷了stm32f7x2 4.2.9的固件全擦,导入通用cli配置后,飞控能正常链接,但一按保存重启就提示串口连接故障。。。搞不来了。是配置不对还怎么的,幻蜂f722v3的飞控。谁用的这个飞控能备份个配置给我么。有大神说下么?

网友:
直接去淘宝官方店找客服拿就行了

网友:
“导入通用cli配置”怎么理解?还有能适用于所有飞控的通用配置?
幻蜂F7的配置下载地址是: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R-HIFIONRCF7.config
下载后,连接调参软件,进入CLI,点“从文件加载”,然后选择你保存配置的文件,然后点“执行”,执行结束后,输入"save",然后回车重启,就可以了。

楼主:
当然是f722的配置拉 已经弄好了,报错没管他,重启后看设置还是改起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