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操纵飞机用的陀螺仪

楼主(2021-07-27):
各位大神,有没有推荐线操纵飞机用的陀螺仪或者飞控吗?类似飞机爬升时动力会加大之类的!!!本人小白,有大神推荐的吗?

网友:
你可知道线操纵玩的是什么嘛

网友:
找金力老师!!

楼主:
确实有这种线操纵的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这种线操纵的陀螺仪?

这个叫重力加速,抬头加速,低头减速。

网友:
最好舱机使用,板机不太有必要

网友A:
体积很小,就是机舱内使用的

楼主(2021-09-21):
引用 网友A:
体积很小,就是机舱内使用的

那么有这种设备的链接吗?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有这种设备的链接吗?哪里可以买到

我这里手头就有的,需要的话,加我微信 19956216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