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组重新接线,动力损失将近1/3是为啥?

楼主(2021-07-27):
跟朋友收了一个闲置的FMS 64涵道,3150KV的
他手贱把64涵道的香蕉头给剪了,回来了没有焊香蕉头,直接线焊线,通电后,接线的位置发热严重!!而且推力比我另一个一样规格的64涵道小了三分之一,
那么问题是:是不是因为 焊线的位置电阻太大,所以才发热并且损耗电流,导致推力变小?
如果是的话,那我剪了再重新焊上香蕉头的话,是不是就能解决了发热还有推力变小的问题?
因为不确定是不是, 不好直接上手弄,如果不是的话,我还得原样退回给人家。

网友:
刮绝缘了吗

网友:
你这焊的不行

网友A:
楼主漆包线的涂层没刮到位接触面积不过

网友B:
没有锡炉的话漆包线只能自己一根一根慢慢磨了,图片看挂不住锡,焊接这个样子肯定会有影响,和香蕉头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漆包线的涂层没刮到位接触面积不过

感谢指导,但不是很理解,原机的铜线上面有漆??需要刮后再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但不是很理解,原机的铜线上面有漆??需要刮后再焊?

电机上都是漆包线... 不然整个绕组不就导电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上都是漆包线... 不然整个绕组不就导电短路了

对哦,原来是这样 , 学习了。那我用高温喷枪烧完再焊,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锡炉的话漆包线只能自己一根一根慢慢磨了,图片看挂不住锡,焊接这个样子肯定会有影响,和香蕉头没有关 ...

感谢。 用高温喷枪烧完再焊,有用吗?

楼主:
必须用刮的吗?用高温喷枪烧一下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哦,原来是这样 , 学习了。那我用高温喷枪烧完再焊,有用吗?

这个不知道诶 你可以先试一小段 烧完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导不导电就好了

网友:
感觉主要是焊接不太行,虚焊太严重,多练习焊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但不是很理解,原机的铜线上面有漆??需要刮后再焊?

需要用小刀刮的。不要用烧,铜会氧化也会虚焊

网友:
焊点惨不忍睹

网友:
感觉就像往上面敷了一坨锡

网友:
不要用喷枪烧,铜线导热快,电机里面也会高温。

楼主:
感谢大家指导,了解了漆包线了。淘宝26块钱买了一小瓶脱漆剂专门脱漆包线用的 。还没到, 到了再试试 。

网友:
把线平摊开,壁纸刀两面轻轻刮一刮就行的

网友:
有这功夫不如直接焊香蕉头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必须用刮的吗?用高温喷枪烧一下有用吗?

会氧化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会氧化的
内焰不会

楼主:
已解决,淘宝买了一瓶漆包线的除漆剂,使用效果不错,五分钟就能除掉漆皮,重新焊接后动力恢复也没有发热现象了,感谢各位热心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