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救援问题

楼主(2021-07-27):
最近给make4加了个gps,所有gps救援模式的参数都是默认的没调,昨天尝试通过开关切gps救援,飞机斜着开始返航,飞了大概几十秒后突然反着扣在地上了。砸断了
图传
天线让我一顿好找。为啥会翻转过来呢!我用的gps模块是bn880。请问能使啥问题呢!高手解惑!

网友:
gps救援本来就是不稳定的

网友A:
先前使用GPS救援测试几次一直都正常,但上个月也碰到一次异常,测试新机的时候,第一趟救援还正常,第二趟就突然无故失控栽了下来。

网友B:
姿态不对可能是陀螺仪没校准好,可以试试自稳飞行是不是长期可靠,有些飞控自稳会随着飞行时间加速跑偏(我就遇到过2个这样的飞控),这种情况GPS救援肯定会翻车的

网友C:
bf的救援十分不稳定,会无端端失败的

网友D:
离家近了就得切手动,BF没有自动降落功能。

网友E:
gps户外就没搜到星过

网友F:
我的Mark4装了GPS后设置好参数打开救援模式,百试百灵,屡试不爽。用的化骨龙M80,参数主要设置了:救援倾斜角度、高度、降落距离、触发距离、降落到一定高度自动上锁掉落设置、校准陀螺仪水平(定期校准的)。设置完这些,已经测试N遍救援,无一失败,次次返回。为保安全在救援回来途中大半路程就手动接管,尽管设置了降落距离,还是不敢全程测试自动降落(靠近地面5米会上锁炸下来成本高)

网友G(2021-12-18):
必须带磁力计才能自动返航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必须带磁力计才能自动返航么?
不用磁力计,目前bf也不支持

网友I:
看来是BF有缺陷, 这么强大的单片机都做不了返航

网友J:
要在自稳模式下能稳定飞行才能用GPS救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