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伟力V676小四轴的遥控距离

楼主(2021-07-27):
海鲜市场淘的,没有摇杆帽和电子盒,
电池
也不保证,充电线也调整15元一个,遥控是富斯一代协议,不知道遥控距离多远。

网友A:
打开遥控器看看高频头是否有功放,有功放的遥控器高频头有两个芯片

网友B:
遥控距离只和遥控器有关系吧?如果富斯控够强大,距离也会够远。但是这么小的飞机,飞100多米就看不清姿态了吧?

网友C:
一百到两百米这样吧 毕竟富斯一代协议 二代也才四五百米的样子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