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富丽380

楼主(2021-07-27):
富丽380尾舵连杆我装出来的螺纹拉杆和说明书差了点,但是我已经把拉杆头上的上不动了还是和说明书上画的不一样,是不是富丽把这个尾舵连杆改过了。

网友A:
如果尺寸确实有误差,就要发挥航模人的DIY精神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楼上的楼上说的对

网友:
楼上的楼上的楼上说的对

网友B:
把尾管锯掉一点点

网友:
你是说拧不进去?球头钳夹住铝套,螺丝刀穿进球头扣,继续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尺寸确实有误差,就要发挥航模人的DIY精神

我把尾舵连杆干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尾管锯掉一点点

据一点露出来的更多,行不通

网友:
富麗的很多時都會出錯的,要自己動手改的

网友C:
我好奇那位螺丝刀穿进球头扣继续拧的大神拧废了多少球头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好奇那位螺丝刀穿进球头扣继续拧的大神拧废了多少球头扣

同感

网友:
简单点就用钳子把长出来的螺牙剪掉,切口砂纸磨好

网友:
主要看总长度,用大力拧进去,不行就攻丝

网友:
这玩意看实际情况的,因为皮带有松紧,需要买那个压带轮组,调到合适情况,然后再调这个拉杆。
每个季节的拉杆长度都不一样的

网友:
可能粘反了。长的在碳杆里面 短的露出来

网友:
飞机零件那么多,组合起来会有很多细微的尺寸数据差异。而且不是每个舵机的输出轴位置都是一样的,所以尾舵机拉杆有误差正常。只要中立点时候该垂直的垂直,就行了

网友:
搞这么好,炸一下又要重新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一点露出来的更多,行不通

我当初装380时,尾球头金属拉杆是不先拧到碳杆上的,这个金属拉杆是六角的所以用扳手可以轻松拧到球头扣里,反复拧几次让球头扣塑料螺纹松一点,实话实说富丽380的球头扣精度实在不敢恭维,所以用了最初的一趟我全部换掉了,至于尾碳杆总长度,不用纠结厂家给的参数,以实际的安装长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