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奇葩的排震案例

楼主(2021-07-28):
X360尾巴震动很大
首先换全新尾桨,没改善
然后两个尾桨夹对调,没改善
接着对调尾桨夹轴承和螺丝,一样没用
再后来换了全新尾轴,震动依旧
尾中联看起来弯了一点,换新的也没有好转
试着贴透明胶配平,震动小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折腾,50油门尾管都会麻手。飞悬停,日志都是红色感叹号
前前后后头大了一两个星期,后来摸尾轴的时候发现,轴承的虚位有点大,尾轴可以径向晃悠差不多1毫米!哦豁,也许就是这个虚位导致贴透明胶配平都没效果。果断买新的轴承,再打上胶,消除这个虚位。但是...一样没用,震动丝毫不减

这就很离谱了,能换的地方都换过,能对调的都试过,尾轴虚位也消掉了,连配平都没起作用。。。。这东西实在头大,完全束手无策,于是我就溜去飞固定翼了(

前几天想想,还是死马当活马医吧,说不定是压带轮?于是把它拆了下来

卧槽,皮带扭了一圈?不拆压带轮还真没想到

把皮带弄回来,再转起来测试,(文明用语),还真是这毛病搞出的震动

空转震动不到400还可以接受,头疼一个多月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楼主:
再补充一下,之前检查发现前面的压带轮歪了,换成带限位那种,结果还是一样震。。。。

网友:
我尾波箱塑料都磨烂了

网友:
我的360也是带尾桨也是麻手。皮带也没扭曲。轴和轴承新的。

网友:
直升机就是这么麻烦,震动很头大

网友A:
就是说皮带扭了360+90度?正常的是扭9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皮带扭了360+90度?正常的是扭90度的

不是,是它内外翻了一圈,不太懂怎么描述。。。如果是扭了360+90度会卡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它内外翻了一圈,不太懂怎么描述。。。如果是扭了360+90度会卡着

哦,是皮带不是顺的,拧麻花了?同步带还能发生这种事,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是皮带不是顺的,拧麻花了?同步带还能发生这种事,怎么搞的。

就是在尾轴那里把皮带翻半圈,再翻半圈,就变成这样了。我也没搞懂当时是怎么弄的。。。。

网友C:
这属于低级错误哟!就像我装了无数次尾桨夹,居然有一次把松环紧环装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属于低级错误哟!就像我装了无数次尾桨夹,居然有一次把松环紧环装反了。

什么是松紧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松紧环?

我猜说的是推力轴承吧,内外圈有点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松紧环?

推力轴承内径不就是一个松一个紧嘛。靠内的是松环靠外的是紧环。

网友:
我也分享一下,大家尾轴齿轮的磨耗一般会有这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