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风动船玩玩

楼主(2021-07-28):
V1.1版本的已经被大石头砸烂,V1.2版本的竣工

网友A:
你这整得怎么这么板正

网友B:
两根钢绳拉的有点突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整得怎么这么板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根钢绳拉的有点突兀。

最近的湖边有栅栏,需要用晾衣架挂住送到湖里,为了平衡,就拉了钢丝绳

网友C:
怎么看着你的风舵上面是固定死的,合页后靠上那个连接两个舵面的杆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着你的风舵上面是固定死的,合页后靠上那个连接两个舵面的杆子。

不是固定的,活动的,里面有个小支座

网友(2023-03-25):
哈哈,有点意思

网友:
馬達座可以調角度~不錯

网友:
看到你这风动船,我似乎又来劲儿了!!

网友(2024-04-29):
我也搞了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