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二周折腾的结果:板条救生艇——已经试航

楼主(2021-07-28):
3D打印,想着可以省去不少时间,可入手之后远不是想象中的那般简单,只有将要打印的模型或零件建成单个封闭的元件,方能接近自己想要的结果。

在空调房间里打印,模型吹到冷风了,翘曲、层间分离;底板调平多有波折;折腾了两周,有了下列结果。

船长大约253mm,想慢慢搞成手划艇。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支撑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支撑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

切片软件里可以选择支撑方式

网友:
拉丝有点重

网友C:
为什么不竖着打 高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竖着打 高度不够??

斜着打,支撑最少。
空间利用率也更高。

网友D:
如果打印高度足够,竖着打是最优方案,目测船尾是平面,可以作为粘接面,取消内部支撑,一次成型。买一瓶3D打印抛光液,处理下表面层纹,就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切片软件里可以选择支撑方式

那还请教一下用的哪个切片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打印高度足够,竖着打是最优方案,目测船尾是平面,可以作为粘接面,取消内部支撑,一次成型。买一瓶3D ...

如果竖着打,内部好几个平面需要支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请教一下用的哪个切片软件

厂家都有自己的切片软件,你买机器的时候就有送。也可以用开源的

楼主(2022-02-09):
3D打印机二周折腾的结果:板条救生艇 增加了划桨驱动,原型船——很丑陋

做成手划船,自己设计了用TT减速电机作为动力的驱动装置,左右可以一起转动,也可以单边划桨。250mm遥控手划船的驱动测试_哔哩哔哩_bilibi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