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的14SG + Sbus一控多机的使用经历

楼主(2021-07-29):
入魔十几年,花钱无数但竟然没舍得花钱买好控,没使用过贵的控,在14SG之前也就使用过D7E这种小神控,直至加入本地群认识了本地大佬,第一时间在某鱼收了个日版的14SG,带了个7通道的副厂接收机,但大佬推荐一种售价49元的futaba Sbus小接收机K8接线非常方便,于是一口气买了四五个,所有机器都用这个,后来装了两台700,保险起见升级使用了79元的双天线的AC2000 接收机(几个月前还卖79元,现在涨价到100多了),刚开始还是一个模型文件对应一台机,后来为了避免频繁切换,所有机型都使用一个模型文件,就这样飞了两三个月,然而一个月前问题出现了:K8自检舵机一直抖动十几下自检有时候都不会通过,每台机子都一样,好像得了bd,需要手动快速打几下油门杆自检就通过了,可以正常飞。然后好景不长,有一次大兔子700起飞就秒炸,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原来K8修正全乱了,这是由于接收机引起的,正是因为多台机子同时使用同一个模型文件引起的,只要重新建立一个模型,一台机独立使用一个模型文件就正常了,这里面的电气原理,目前还没搞懂。多台机使用同一个模型文件飞了两个月都好好的,慢慢演变成这样的

网友A:
49元的兼容接收机是哪种?有没有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元的兼容接收机是哪种?有没有链接?

49现在已经涨价到66了,涨价50% 以上,不过不建议买这种,要买也要买79的那种 ,搜索AC2000双模双天线,都涨价了,79元的涨价到100多了,芯片荒
但朗宇的45元的小接收没涨价,真奇怪,其实差不多的东西
资金充足的还是买futaba原装的SBUS,360多一个,我机子太多了,搞不起

网友:
炸鸡是小事。安全是大事。直升机失控是最危险的状况。模型投资建议平均分配。都玩大兔子了接收机怎么也要配一个原装接收机把。

网友:
700上使用AC2000接收机,你真胆大。。。
我也一堆飞机,

网友:
就是用最便宜的R2008或者2001也比AC2000靠谱

网友:
700摔一次机比你买几十块的杂牌接收机还便宜是吧,心真大

网友B:
大机还是7008放心。起码也得62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机还是7008放心。起码也得6208

失控倒没出现过,我目前的问题是由于一个模型文件同时对频多台机引起的,后来改为一个模型文件一台机就没出现自检都很多次的现象了,
但这种小接收机都需要自己焊接插头,插头确实是个很大的隐患,我有几台机都出现插头脱焊了,信号及早发现

7008我看了下但从连线来说确实比较方便和靠谱,一根双头的舵机线就可以连接K8了,AC2000这种小接收出厂都是没焊接的,自己焊接的容易脱焊,有很大风险,

网友C:
14仔遥控都买了,竟然买这种接收机,话说买这么贵的遥控不是冲着稳定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仔遥控都买了,竟然买这种接收机,话说买这么贵的遥控不是冲着稳定性吗?

本地有大佬都在用这个,没失控过,我的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一个模型文件对频对台机子造成的哈,一个7008接收买得起,10台机10个就有些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仔遥控都买了,竟然买这种接收机,话说买这么贵的遥控不是冲着稳定性吗?

通常而言,焊接的稳定性远高于插头的,插头震动可能会存在接触不良,松脱等问题。焊接的除非焊接水平不够,存在虚焊等问题,否则不会出现松脱等问题。虚焊这种事如果经常发生的话,还是多练练焊接,玩航模,焊接是生存技能

网友(2021-12-07):
我全部用6303

网友D:
起版也得睿思凯吧 飞700用ac2000? 你怎么有勇气上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版也得睿思凯吧 飞700用ac2000? 你怎么有勇气上电的。。。。。。

我大机的接收电都是用独立2S锂铁电池供电,先插接收机电池确认一切正常才插动力电池,目前十台一百多个架次无失控记录,飞直升机都是很小的空旷目视范围,只要不是焊接问题,接收机失控机率非常小,当然你把它装到穿越机上穿林子那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700用7008,其他小机用2008,暂时还没失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