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玩过超视距的 船吗 像穿越机可以自己回来 的那种

楼主(2021-07-29):
突发奇想 想买一个类似飞机的飞控,然后控制 船 有专门为船 生产的吗

网友:
某宝有打窝船的控制器,可以设航点自动驾驶

网友:
车船跑远了要失控

网友A:
飞控上只接油门方向通道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上只接油门方向通道不就行了

额,不通逻辑的,你多了解才行

网友B:
最常见的穿越机飞控F3或者F4飞控刷INAV固件里边有车的选项,车跟船一个道理!自动根据航点跑航线,自动导航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常见的穿越机飞控F3或者F4飞控刷INAV固件里边有车的选项,车跟船一个道理!自动根据航点跑航线,自动导航 ...

对的 就是这种  刚才查了下INAV  确实是有船的 但是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定点了 多谢 我去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不通逻辑的,你多了解才行

我没试过,只是一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