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盈F4-G3飞塔,电调软件不识别?

楼主(2021-07-30):
好盈F4-G3飞塔,通过飞控链接的电脑,这里两个cf选项试了,readsetup都没有正确读取到电调信息。这是咋回事?

网友:
你的电调是几位的?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A:
好盈60A和40A没记错都是32位的 你拿8位的软件肯定读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60A和40A没记错都是32位的 你拿8位的软件肯定读不出来啊

找到了……BLHeliSuite32_32807,网上搜的视频咋都是用旧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