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MB5.2陀螺仪

楼主(2021-07-30):
买了一个mb5.2陀螺仪,根据说明书成功对频s.bus接收,为什么调到e灯时候,动尾舵杆没有反应,(DEKO5125尾舵,mb里边选择的是760us 333Hz)只是陀螺仪的灯在变换颜色 ,每次切换一个灯,一个灯只会闪,(5.0好像是每个灯长亮)所有灯也只能动尾杆变换个灯颜色,其他遥杆动什么都没反应,这是什么原因      通电自检是,紫灯亮起,A到N灯全亮(A I C灯亮)然后所有灯会按顺序闪完(红灯亮起)最后蓝灯亮起,A灯闪烁几秒之后然后熄灭,蓝灯长亮

网友A:
先对着说明书通电后看一下你的固件版本,是不是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对着说明书通电后看一下你的固件版本,是不是5.2

当然是啦,陀螺仪的灯和说明书一样

网友A:
我的是4.2版本,现在调尾舵机行程里能按说明走一遍,但设置完打杆尾舵机还是只移动一点点行程,还没功夫去管他。刚装不久。
亚拓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4.2版本,现在调尾舵机行程里能按说明走一遍,但设置完打杆尾舵机还是只移动一点点行程,还没功夫去 ...

我的在调参模式下动尾舵只会变灯,舵机那些都不动

网友B:
尾舵机的工作频率要设置正确,另请把控中陀螺仪设为"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的工作频率要设置正确,另请把控中陀螺仪设为"启用".

都是打开的,之前用的k8什么也没变,直接拆下来换的m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的工作频率要设置正确,另请把控中陀螺仪设为"启用".

刚开始从K8换到MB的时候频率还真设置错了,一打舵就到头不动了,舵机烧了返厂刚修回来,说只是齿轮坏了给免费换了齿轮……
现在偶尔有空就先飞M2了,上次设置就尾舵这块没好扔那就没管了。
下次去飞场找大师帮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打开的,之前用的k8什么也没变,直接拆下来换的mb

你在更换成MB后,是先插尾舵机后改的MB尾舵机频率设置,还是先改的尾舵机频率后插尾舵机?
如果先插舵机后改频率,你的尾舵也可能和我的一样已经烧掉了
我的是GDW 5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更换成MB后,是先插尾舵机后改的MB尾舵机频率设置,还是先改的尾舵机频率后插尾舵机?
如果先插舵机 ...

我是先改后插的

网友:
相比4.2版本灯的颜色反了了,做了改动,你必须对着官网的说明书看,我上次也是奇怪的很,尾巴舵机中立点总是不对劲,参照着4.2设置

网友C:
电脑上设置,别用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上设置,别用灯

OK

网友:
同上,做根调参线十几块钱,电脑上调参比看灯调参方便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