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是铝做的吗,可以阳极氧化增加气密性吗

楼主(2021-07-30):
用久了,气密性差了,能不能阳极氧化,提高气密性和耐磨性

网友:
氧化层不耐磨

网友:
多睡一下

网友:
目所能及的阳极氧化会增加表面粗糙度,和气密性有什么关系

网友:
可以表面镀陶瓷

网友:
难道活塞体是用来气密的?

楼主:
上面的几位,氧化后,会在表面形成一层几微米的镀膜,从来增大了活塞外径,这样活塞与缸套的配合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几位,氧化后,会在表面形成一层几微米的镀膜,从来增大了活塞外径,这样活塞与缸套的配合就更完美了 ...

阳极氧化不耐磨,不仅没有提高表面光洁度反而起到相反的效果,关键的是活塞还做不了阳极氧化,它是铸铝

网友:
阳极化主要是防腐

网友:
密封还得靠活塞环

网友:
活塞不差你那点厚度。

网友(2021-09-09):
气密是靠活塞环的